[开发工具] 华大mcu的下载仿真工具

楼主(2019-05-23):
如题 是通用的还是专用的呢 是什么型号呢

网友A:
通用的,目前华大有ARM M0+ 和 M4 内核的芯片,只要支持以上内核的仿真器,比如Jlink都可以使用。

网友B:
这样的话我们就不用另外准备仿真工具了 呵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用的,目前华大有ARM M0+ 和 M4 内核的芯片,只要支持以上内核的仿真器,比如Jlink都可以使用。 ...

非常感谢解答问题

网友C:
请问 可以使用 STLINK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问 可以使用 STLINK吗?

可以的。

网友C:
谢谢!可以使用 STLINK 这个就好办多了!

网友E:
M0可以用STLINK?好像不行吧

可以用的。

网友F(2019-07-11):
请问可以用串口下载程序吗?需要用啥上位机。我PGM连上电脑后没有发现新盘符,但是驱动是装好了的,能识别到新的Com口设备。

网友A:
引用 网友F:
请问可以用串口下载程序吗?需要用啥上位机。我PGM连上电脑后没有发现新盘符,但是驱动是装好了的,能识别 ...

在线下载使用USB转串口的工具就好了,离线的串口下载使用华大或者第三方的离线编程器。
PGM是指离线编程器吧,连上电脑就是一个U盘,需要使用PGM配置工具把转换后的配置文件拷贝到PGM的u盘里,然后做固件升级,然后才可以使用PGM离线编程器下载
对于除了L110系列外带MODE脚的芯片,还可以使用在线下载,就是ISP工具,在SDK包的编程工具文件夹里有,使用串口工具就可以,连接指定引脚,MODE脚拉高(除F460以外),然后复位或上电(F460 只能复位),就可以使用ISP工具连接下载了。

网友G:
华大可以用jlink仿真,但是不能用jlink IDE 下载程序。

网友H:
标准ARM内核,标准ARM调试器,各家调试器可以相互使用,但要想有更多的灵活性,更多的功能,最要使用各自原厂搭配的调试器。
调试器的电压级别不一样,ST最高支持3.6v,华大最高可以支持5.5v,注意MCU和调试器的电压匹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