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万用表欧姆档用途和测量方法

楼主(2019-05-23):
零式未来仪器代理

数字万用表的欧姆档的主要用途是:测电机绕组电阻、测导线是否断线、测插头通断等等。数字1表示:测量的阻值大于万用表表盘设置的阻值(比如测一个1K的电阻,而你将表盘拨到200Ω一档,读数就会显示1)无穷大(横8字)就是绝缘体的阻值。

如果用电阻测插头通断,那显示什么呢?

那要看你插头是起什么作用的,如果是拖线板,那就测量插孔与对应插片的通断,正常显示0-1Ω左右,不通显示1。如果是风扇之类的电器插头,那也只能测量插头与电器内的接线头通断,显示同上。三相电机用电阻测二根导线,那是其实是测量电机绕组的阻值,判断电机绕组是否短路或断路及确认三相绕组阻值是否平衡,短路分匝间短路和导线短路,前者显示阻值但与其它两相阻值不等,后者0-1Ω左右。绕组断路测量显示为1。三相绕组不平衡就是测量的三相绕组阻值不相等(正常情况误差很小)。电机绕组阻值与电机的功率大小有关,功率越大阻值越小,功率越小阻值越大。

数字万用表欧姆挡测量方法

一、选择合适的倍率。在欧姆表测量电阻时,应选适当的倍率,使指针指示在中值附近。最好不使用刻度左边三分之一的部分,这部分刻度密集很差。

二、使用前要调零。

三、不能带电测量。

四、被测电阻不能有并联支路。

五、测量晶体管、电解电容等有极性元件的等效电阻时,必须注意两支笔的极性。

六、用万用表不同倍率的欧姆挡测量非线性元件的等效电阻时,测出电阻值是不相同的。这是由于各挡位的中值电阻和满度电流各不相同所造成的,机械表中,一般倍率越小,测出的阻值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