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动圈麦克风三极管放大电路

楼主(2019-05-23):
需要一款动圈麦克风放大电路,电路要求为低噪音,供电电压在5-9v,要求使用三极管,电路的供电也是放大或的输出也就是供电和输出总共只有两根线,运放主要是考虑到成本问题,如果效果好也可以使用,请教各位大神有没有什么好的电路推荐,放大电路的三极管要怎样选型?现在很需要麦克风放大电路方面的知识,谢谢分享!!

网友A:
单电源供电,用三极管做话筒放大,要做到低噪声,是不容易的,必须有非常好的分立零件设计放大器的经验。还有失真度要小。

网友B:
供电就是信号,直接断了采用集成块的途径,也就是末级集电极开路模式的才能正常采用,没有其他方法,只要采用1级还是2级,看你信号幅度要求,由于动圈咪头正常情况输出阻抗为600欧姆,为典型的低阻抗信号源,电压幅度要求低的,一级共基极输入,再配合合适的集电极电阻,就可以获得10倍以上的放大能力。而且就放大器本身来说,信噪比比一般的共射放大器要高。至于更高的放大倍数,那就再加一级呗,复合起来,合适的直流负反馈,共用供电旁路电容什么的就可以组成一个符合要求的线路。

楼主:
谢谢分享,我需要的是供电和输出是同一条线的,就是电源线就是输出信号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电源供电,用三极管做话筒放大,要做到低噪声,是不容易的,必须有非常好的分立零件设计放大器的经验。还 ...

是啊  经验不足 所以来找大神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供电就是信号,直接断了采用集成块的途径,也就是末级集电极开路模式的才能正常采用,没有其他方法,只要采 ...

是啊,分析的很好,小弟经验不足,大神有没有参考电路,动圈麦克风的输出幅度只有1mv左右,所以放大倍数要大,至少需要两级放大,还有底噪要小,现在没有参考电路不知道怎么下手

网友C:
这样的要求恐怕只能是三极管BJT或者FET了不但要放大,而且还要恒流输出

网友D:
推荐用运放,国产的也很便宜。

网友E:
前天本版有一款适用电路在讨论,楼主找找。

网友E: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674852&mobile=1

网友F:
楼上全都是错的,这个论坛水平低下看来是是个常识了。

动圈式麦克风输出阻抗极低,要用变压器变换阻抗才能放大。

网友E:
哪有脾气?以前常见手持话筒都是低阻动圈的,直接插音响设备唱歌的。再老早有高阻带变压器20k欧的,估计没几个见着。此电路据说是电源线带音频输出的,故此转发,-给楼主参考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您推薦的零件多性能未必好。R先生见一个骂两个的脾气,您说好是不好。

你是说我遇到个人格障碍综合症患者,那还有什么好不好可论。

电源线传送歌声电路没见过,不敢造车闭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要求恐怕只能是三极管BJT或者FET了不但要放大,而且还要恒流输出

为什么要恒流输出?

网友C:
不是恒流输出你如何用2根线取得信号?
运放基本不靠谱的

网友C:
谁说动圈话筒一定要变压器转换阻抗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C:
谁说动圈话筒一定要变压器转换阻抗了

好比吃饭。 筷子,刀叉,爪子都可。
若是需求考虑需求层次,那就可以商榷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楼上全都是错的,这个论坛水平低下看来是是个常识了。

动圈式麦克风输出阻抗极低,要用变压器变换阻抗才能 ...

如果是这种成品咪头已经内置变压器了,输出阻抗600ohm。600ohm是line 阻抗,不能算低阻抗吧?不同动圈阻抗不一样,为了互换兼容,厂家都做成这样成品。没听说买三极管来做集成电路的

网友I:
2线的很难吗?是放大部分的电源与输出信号的隔离不好做?

网友I:
引用 网友E: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674852&mobile=1

这图好像就是楼主发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H:
如果是这种成品咪头已经内置变压器了,输出阻抗600ohm。600ohm是line 阻抗,不能算低阻抗吧?不同动圈阻 ...

没有内置变压器的额定阻抗600欧,配内变的后是20k。600/20k就是通常说的“低阻/高阻”,经常通过一个高低阻抗开关进行切换。毫无疑问,低阻音质较好,频宽适宜唱歌。而高阻主要用于领导讲话,适用远距传送。

xch
骗子还死不要脸。动圈阻抗能600ohm? 动圈几斤几两? 最重的喇叭动圈,耳机动圈也没超过32ohm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I:
这图好像就是楼主发的

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E:
我记起来了,大约10个月前,有一个MIC电路,好像3管,关于调节增益我有发言,老9还按自个儿理解画过简图。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没有内置变压器的额定阻抗600欧,配内变的后是20k。600/20k就是通常说的“低阻/高阻”,经常通过一个高低 ...

吹牛不打草稿。20k阻抗,变压器自感量得多少?

你到骗子群报道去吧

网友J:
楼主要求的这个东西,想一想有线电话(座机)。
现在的有线电话,就是两根导线,同时供电(直流),传输音频信号,还可以传输拨号信号,还是双向传输。
楼主只要把现在的有线电话工作原理搞通,你的电路自然就出来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H:
吹牛不打草稿。20k阻抗,变压器自感量得多少?

你到骗子群报道去吧

你不信拉倒,别在这儿瞎说!和自感量有几8毛关系?

xch
@Lgz2006 :人人得而诛之。
@xch :骗你钱骗你色了?
xch
无耻骗子。

网友K:
幻象电源

网友E:
引用 网友K:
幻象电源

这个名词专业。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哈,哈哈,哈哈哈!

是啊,当时那个是驻集体式的麦克风放大电路,抄板的,原理上不是非常明白,现在是需要设计动圈麦克风的电路,那帖调试的时候有遇到声音大了,底噪也大了的问题,所以这次新的设计想取经下,底噪跟三极管的选型有没关系或者跟哪些器件关系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记起来了,大约10个月前,有一个MIC电路,好像3管,关于调节增益我有发言,老9还按自个儿理解画过简图。 ...

能不能帮忙找出来我参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要求的这个东西,想一想有线电话(座机)。
现在的有线电话,就是两根导线,同时供电(直流),传输音频信 ...

好的,我找找资料,谢谢了

网友E:
捏个2比,也不知道哪个眼瞎了。哪个低阻动圈话筒不是600欧,哪个低阻话筒还有变压器,哪个高阻20k动圈话筒不带变压器?还装逼什么卡农什么咪头。

网友L(2020-06-09):
低噪音三极管可以达到你要求

网友E(2019-05-24):
引用 网友H:
如果是这种成品咪头已经内置变压器了,输出阻抗600ohm。600ohm是line 阻抗,不能算低阻抗吧?不同动圈阻 ...

没有内置变压器的额定阻抗600欧,配内变的后是20k。600/20k就是通常说的“低阻/高阻”,经常通过一个高低阻抗开关进行切换。毫无疑问,低阻音质较好,频宽适宜唱歌。而高阻主要用于领导讲话,适用远距传送。

网友H(点评):
骗子还死不要脸。动圈阻抗能600ohm? 动圈几斤几两? 最重的喇叭动圈,耳机动圈也没超过32ohm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H:
吹牛不打草稿。20k阻抗,变压器自感量得多少?

你到骗子群报道去吧

你不信拉倒,别在这儿瞎说!和自感量有几8毛关系?

网友H(点评):
无耻骗子。

网友E(点评):
回复 网友H: 骗你钱骗你色了?

网友H(点评):
回复 网友E: 人人得而诛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