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分析一下这个电路

楼主:
这是从12V继电器上面拆下来的电路板,然后自己对着板子画的原理图,有可能有画不对的地方,这个板子的原理是啥,有什么用,感谢各位大神

楼主(2019-05-23):
PMOS管型号是NDS9948 60V, 三极管是BC846B

网友A:
这图, 应该有多个错误的地方, MOS 的驱动端被电容割开了,  驱动不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