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MY-SAMA5 Linux-3.18 测试手册(2)

楼主(2019-05-23):
【接上一章节MY-SAMA5 Linux-3.18 测试手册(1)】

2.5  串口测试
MY-SAMA5-EK200评估板有6个串口,其中5个为用户串口,1个为调试串口(位于底板正面“P1”位置)。

在串口测试中我们测试5个用户串口。

2.5.1  测试说明
测试方法说明:
采用串口自发自收的方式进行。
测试结果说明:
通过测试程序向串口发送字符串,并输出串口接收到的字符串。

2.5.2  测试方法
1)短接串口的收发引脚
这一步请根据需要测试的串口找到对应的引脚,并仔细检查,确保无误。如不确定请在硬件工程师的支持下进行。错误的短接可能会对评估板造成损坏。
2)准备测试程序
下载测试应用程序
uart_test.out下载到评估板,参考命令如下:
tftp –gr uart_test.out 192.168.18.18
为测试程序添加可执行权限
chmod +x uart_test.out

3)测试USART0(ttyS1)
指定需要测试的串口
指定USART0为被测试设备,根据前面的表格,UASRT0对应ttyS1
USART_DEV="/dev/ttyS1"
执行测试命令
./uart_test.out $USART_DEV "www.myzr.com.cn"

3)其它串口测试
测试其它串口同样需要指定对应的设备文件,并执行测试命令,参考如下:
USART_DEV="/dev/ttyS2"
./uart_test.out $USART_DEV "www.myzr.com.cn"

USART_DEV="/dev/ttyS3"
./uart_test.out $USART_DEV "www.myzr.com.cn"

USART_DEV="/dev/ttyS4"
./uart_test.out $USART_DEV "www.myzr.com.cn"

USART_DEV="/dev/ttyS5"
./uart_test.out $USART_DEV "www.myzr.com.cn"

2.6  RTC测试

.6.1  测试说明
受快递运输影响,MY-SAMA5-EK200 评估板发货时不带电池。测试RTC前请自备纽扣电池并安装到底板背面“BT1”上(在丝印“RTC”旁边)。

2.6.2  测试方法
1)断电重启设备,查看当前系统时间和硬件时间。
查看当前系统时钟命令如下:
date
系统输出信息如下:
Tue Nov 17 06:07:13 UTC 2015

2)查看当前RTC芯片时钟命令如下:
hwclock
系统输出信息如下:
Tue Nov 17 06:08:14 2015 0.000000 seconds

3)设置系统时钟,并同步到RTC芯片
设置系统时钟命令参考如下:
command to set system clock as below:
date -s "2015-11-23 12:34:56"
将系统时钟写入硬件时钟命令如下:
hwclock –w

4)断电重启评估板,查看当前系统时钟和硬件时钟
请参考第1步
5)测试结果
执行第3步以后看到的时钟为新设定的时钟。

2.7  SPI测试
MY-SAMA5-EK200上有一组SPI接口,在“J22”位置上。

2.7.1  测试说明
SPI测试采用自发送(输出)自接收(输入)的方式。
测试需要用到SPI接口的MISO和MOSI管脚。SPI接口的 MISO管脚在底板“J22的5号”,MOSI管脚为“J22的1号”。

2.7.2  测试方法
1)短接SPI的收发引脚
短接J22的1号和5号管脚,并仔细检查,确保无误。如不确定请在硬件工程师的支持下进行。错误的短接可能会对评估板造成损坏。
2)准备测试程序
下载测试应用程序
spi_test.out下载到评估板,参考命令如下:
tftp –gr spidev_test.out 192.168.18.18
为测试程序添加可执行权限
chmod +x spidev_test.out

3)执行测试
./spidev_test.out -D /dev/spidev32765.0

4)测试结果
如果SPI正常,在终端上会看到如下字符:
FF FF FF FF FF FF
40 00 00 00 00 95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DE AD BE EF BA AD
F0 0D

2.8  CAN接口测试

2.8.1  测试说明
CAN测试需要用到示波器,没有示波器的客户请跳过CAN测试。
这里演示CAN0的测试,CAN1测试类似。

2.8.2测试方法
1)配置CAN0
示例命令如下:
ip link set can0 up type can bitrate 125000

2)配置连接示波器
将示波器的CH1和CH2连接到评估板的“J12”(在底板正面最上面的蓝色座子)。
配置示波器(不会使用示波器的客户请找硬件工程师协助)。
3)执行测试命令
cansend can0 5A1#11.2233.44556677.88

4)测试结果
执行测试命令的同时会在示波器上看到波形的变化。

7.WIFI测试
1)在网盘“4_烧录支持/mysama5ek200_image”下载编译好的 WIFI 驱动模块“8188eu.ko”。
2)把 8188eu.ko 传输到开发板的 “~/my-demo/linux-3.18/” 目录。
3)测试
insmod ~/my-demo/linux-3.18/8188eu.ko
wpa_passphrase WIFI名称 WIFI密码 > /etc/wpa_supplicant.conf
wpa_supplicant -Dwext -iwlan0 -c/etc/wpa_supplicant.conf -B
udhcpc -i wlan0

MY-SAMA5 Linux-3.18  (16.2 K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