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ln2003路数与电流曲线图--答网友huandaczq 问

楼主(2019-05-23):
每路最大输出电流与路数及每路导通率有关.

网友A:
万分感谢t叔。通导率的信号周期分辨率如何界定?也就是说通导同样是50%的情况下,通导1秒禁止1秒,或者说通导1ms关闭1ms。
换句话说N=1的情况下case1,如果连续通道1ms(100%),输出电流是310mA左右
如果同样N=1点情况下case2,开1ms关1ms(50%),输出电流可以施500mA,
所以如果通导1ms的情况下,你又不知道下个1ms是关闭还是通导,如果无法分辨是310ma还是500ma,所以这个有效的分辨率是多少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分感谢t叔。通导率的信号周期分辨率如何界定?也就是说通导同样是50%的情况下,通导1秒禁止1秒,或者说通 ...

你说的case1,case2是两种不同封装,D型封装及N型封装条件下的数据. D型为扁平封装,许用功耗小,N型为双列直插封装,许用功耗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说的case1,case2是两种不同封装,D型封装及N型封装条件下的数据. D型为扁平封装,许用功耗小,N型为双列直 ...

下午测试的时候已经解决掉了,3q!
不过关于关于占空比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以后可能会遇到,所以提前问一下:
我的意思是最小分辨率是多少秒。
假设占空比为50%开1秒关1秒是50%,开1ms关1ms也是50%,开1us关1us也是50%。
这种情况下,如果连续通导了1ms,你如何判定这1ms是属于开关1s里的1ms还是属于1ms里的1ms还是说属于100%的通导率?

楼主(点评):
条件不够,不能判定.

网友B(点评):
这与硅片热容量有关。大致上说,在1ms量级或以下肯定成立,时间再长的话,可能管子还没有关断就已经过热而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