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D芯片USB口的问题

楼主(2019-05-23):
GD的USB例程,在GD芯片做主机的情况下,似乎要么接MSC,要么接HID,有没办法2种都可以接,插入MSC就识别MSC,插入HID设备就识别HID设备,因为我这个USB口可能插U盘,也可以插扫描枪,ST的库就可以实现.

网友A:
GD芯片做 主机啊, 那你代码里  不是要让设备发设备描述符给你吗, 你接收后,判断下描述符 再做下一步应用啊? 思路感觉不是很复杂,把2个工程示例代码 粘合在一起。

网友B:
看的我有些糊涂

网友C:
可以使用usb芯片的。

网友D:
GD的USB例程有吗?

网友E:
没有做过,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F:
直接使用ch370不行吗?

网友:
MSC和HID不能同时吗?

网友G:
很多扫码枪都是串口的把

网友H:
借助第三方芯片。

网友I:
这个做不到吧。

网友J:
看着就非常高大上。

网友K:
没办法2种都可以接

网友I:
GD芯片USB口有这个功能吗

网友C:
使用usb芯片读取相关的数据的。

网友H:
再高大上的技术也不能多方面兼容的。

网友D:
现在很多的芯片都是集成了usb的功能了。

网友G:
楼主可以直接通过串口读取。

网友E:
楼主需要实现什么功能呢

网友:
作为主机读取设备不行吗

网友F:
ch370可以作为访问芯片。

网友K:
楼主可以做多个接口吗?

网友J:
如果使用cypress的芯片应该可以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