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新人求助

楼主(2019-05-23):
下载时出现Format specifier ‘%x’,芯片是dspic30f4011,试过内部连线和外部连线,问题一样。F:\222POWER 和STATUS都是黄光
编程时出现:
Invalid VDD source setting. The debugger cannot supply power to the target if external power is already being supplied.

连接到MPLAB PICkit 3...

Currently loaded firmware on PICkit 3
固件套件版本.....01.55.01
固件类型..............dsPIC30F

目标发现
Format specifier '%x'

Device Erased...

编程中...

以下存储器区域将被编程:
程序存储器: 起始地址 = 0x0, 结束地址 = 0x35ff
配置存储器
程序存储器
地址:0  期望数值:40100  收到数值:0
编程器件失败
无效的命令响应(发送 0x3f, 收到 0x41)

楼主,最后问题怎么解决了?

网友A:
可能是硬件连接有问题,检查一下

网友B:
看看线路是否正常。

网友B:
活动一些线缆看看,是不是接触不良。

网友:
试试更新firmware

网友:
检查供电,如果是烧录器供电,就改成目标板供电,pickit3供电有限

网友C:
还是检查一下烧录的接口线路吧, 以及供电模式.

网友D:
楼主问题解决了没?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