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51单片机加CPLD让系统更高效

楼主(2019-05-23):
51单片机加CPLD让系统更高效

网友A:
多分享MSP430相关的内容

网友B:
楼主的内容呢?

网友C:
51单片机速度跟得上吗?

网友D:
51 单片机和CPLD 构建复杂电路

网友E:
就是作为接口访问吧

网友F:
楼主只有一个题目呢?

网友G:
分享一下电路设计图吧

网友H:
这个都知道高效,不知道能不能实现呢

网友I:
谢谢楼主分享的,但是没有内容。

网友J:
说的非常对。

网友K:
一般都是DSP+FPGA的

网友H:
成本大约需要多少呢?

网友B:
怎么设计相关的接口呢?

网友G:
还有相关的软件通信的部分。

网友C:
CPLD怎么添加的

网友F:
最好把相关的内容都分享一下。

网友D:
外围芯片和接口电路使得单片机应用系统的设计变得简单而且快捷

网友E:
使用什么进行通信呢?

网友K:
51单片机加CPLD这个效果不明显的。

网友J:
CPLD让系统更高效,单片机是辅助了。

网友I:
缺少实际的资料支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