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看看小弟的DCDC有啥问题,跪求指导

楼主(2019-05-23):
如题,小弟最近在做一个DCDC,输入84V,输出50V,频率1MHz,用GaN做,电路图如图所示,仿真没问题,测试的时候频率倒是达到了
但是Vin一旦和V2、V3同时供电,Vin就降到了3V,输出也没有了。。困惑不已,不知道是不是电路的问题,求大哥们指导,谢谢!!

网友A:
乱猜: 一是 C3 可能太大,上管一通,84V就过流保护了;   一是 R1 是不是贴片,会不会是耐压余量不足,被击穿了;要么 实际电路 哪里接错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乱猜: 一是 C3 可能太大,上管一通,84V就过流保护了;   一是 R1 是不是贴片,会不会是耐压余量不足,被 ...

好的,我马上仔细检查一下这几个地方,谢谢

网友B:
你的芯片用法明显有问题。
NDRV是芯片内部控制前置稳压器的输出驱动器,性质是放大器输出端,而INTVCC是前置稳压器反馈端,你接在一起,并用第3方VCC供电,怎么可能正常工作?芯片没坏算你运气,很奇怪为什么不采用官方推荐的一个MOS管产生芯片辅助供电方法呢?
重新修改线路,仔细分析官方说明书,哪怕外供电,你也必须不能让芯片辅助电源部分输出输入和外供电冲突,芯片才能正常工作。

哦哦,好的好的,我仔细看一下说明书,谢谢你哦!

楼主:
检查了上述问题,还是没有解决,难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