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keil中sscanf异常

楼主(2019-05-23):
  单片机使用N76E003,Keil4,产品一直异常,分析到最后,发现sscanf无法正常工作!!!
---

                  ret = sscanf(array, "%d,%d,%d,%d,%d,%d,%d\t%x", &CH4_ad, &CO_ad, &flag, \
                    &cali_ad, &cali_co1, &cali_co2, &temperature, &check_errs);

#if 1
                uart0_send_string("Len OK\r\n");

                sprintf(rec_str, "%d,%d,%d,%d,%d,%d,%d% %x\r\n", CH4_ad, CO_ad, flag, \
                    cali_ad, cali_co1, cali_co2, temperature, check_errs);
                uart0_send_string(rec_str);
#endif

输出信息:
544,882,6,643,538,435,32        45
Len OK
544,882,6,643,524,0,20%x

这是啥情况?!

网友A:
没用过这个函数。

网友B:
单片机里一般不用这种函数吧

网友C:
输出怎么了?

网友D:
沒加,% %x =>後面成你要輸出%x

楼主:
                uart0_send_string(array);

                ret = sscanf(array, "%d,%d,%d,%d,%d,%d,%d\t%x", &CH4_ad, &CO_ad, &flag, \
                    &cali_ad, &cali_co1, &cali_co2, &temperature, &check_errs);

#if 1
                uart0_send_string("Len OK\r\n");

                sprintf(rec_str, "%d,%d,%d,%d,%d,%d,%d %x\r\n", CH4_ad, CO_ad, flag, \
                    cali_ad, cali_co1, cali_co2, temperature, check_errs);
                uart0_send_string(rec_str);
#endif

输出:
544,882,6,643,538,435,32        45
Len OK
544,882,6,643,524,0,20 8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沒加,% %x =>後面成你要輸出%x

嗯 多敲了一个百分号,但改过来还是不行,很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