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BT手册中的功耗Ptot和PD指什么?

楼主(2019-05-23):
如下图所示,这是两个不同的IGBT的手册,Ptot和PD指的是同一种功耗吗?包含IGBT本身和二极管的功耗?是把通态损耗和开关损耗都包括在内吗?

网友A:
Pd是二极管的最大耗散功率

Ptot是igbt+二极管,包括导通和开关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