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gic] DRV2605

楼主(2019-05-23):
请问有使用过Ti DRV2605的大佬吗?  我的现状如下:用I2C与DRV2605I2C通信,使用ROM中LRA库去驱动LRA,闭环操作模式,当我不断改变这个OD_Clamp和Rate_Voltage的值时,实际得到波形的电压都是差不多大小。  。我的问题如下:1.使用ROM中的LRA库,通过人为I2C通信修改额定电压,是否无法改变那123个波形的输出电压呢?  2.如果能改,请问如何修改呢?

网友A:
没用过    找的资料
DRV2605_Set(DRV260x_RTPMODE,0xFF);//Motor
#define DRV260x_RTPMODE     (0x05)

8.6.7 Overdrive Time Offset(Address:0x0D)
DRV2406L_SendByte(DRV260x_ODT, 0x84);
#define DRV260x_ODT (0x0D)
偏移值最多到80
Overdrive Time Offset(ms) = ODT[7:0] × PLAYBACK_INTERVAL

8.6.25 Control5(Address:0x1F)
bit4 PLAYBACK_INTERVAL
This bit selects the memory playback interval.

0x0D和0x1F的配合不是单纯的震动时间。

8.6.23 Control3 (Address:0x1D)
bit7 bit6不同的值影响不明显
bit5       没有太明显的影响

8.6.20 Feedback Control (Address: 0x1A)
bit7 选择ERM模式很明显震动变弱  LRA震动较大

bit6-4  变化不大

8.6.16 Rated Voltage (Address: 0x16)
设置参考电压在闭环的状态下,
在开环的时候这个寄存器是被忽略的,因为过载电压是参考电压。
在开环的模式下怎么也起作用
值越高震动就越大,

8.6.17 Overdrive Clamp Voltage (Address: 0x17)
这个寄存器值的大小也会影响,震动的大小

这两个寄存器是怎么配合的没有看的太清楚。

8.6.24 Control4 (Address: 0x1E)

驱动电压
    驱动电压波形通常包括三部分:过驱电压,驱动保持电压,制动电压。
对应的时间段被称为:
过驱时间,驱动保持时间和制动时间。

DRV2605是如何驱动线性马达获得这些不同的触觉效果的呢?
不同的触觉感受取决于DRV2605驱动的电压。
首先,不同的触觉感受强度取决于驱动的电压。

为了获得strong click -100%的触觉效果,驱动阶段的电压达到了线性马达的
额定电压。过驱电压和制动电压不需要用户设定,DRV2605是smart loop的架构。
会自动检测马达内部的反电动势,反馈给PWM控制信号,控制过驱的电压和过刹
电压的构架,会自行检测马达内部的反电动势,反馈给PWM控制信号,控制过驱
的电压和过刹电压的大小。

其次,触觉效果的持续时间取决于DRV2605各个阶段的驱动时间。增加过驱时间,
线性马达的启动速度会更快;减少驱动时间,click的效果就明显短暂。

sharp click-100%的驱动电压波形持续时间仅为45ms。

3、如何利用DRV2604设计 触觉效果

    DRV2604定义的效果库格式包含版本信息,Header和Data三部分:
    DRV2604版本信息为零
    触觉效果库的Header定义了每个触觉效果起始地址,重复次数以及占用的字节数,
    触觉效果库的data定义了每个触觉效果的驱动电压幅值和持续时间大小。

4、 多个触觉效果播放

8.6.6 GO (Address: 0x0C)
非常重要的一个寄存器
往寄存器上写0x01 启动震动马达,写0x00停止马达的震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    找的资料
DRV2605_Set(DRV260x_RTPMODE,0xFF);//Motor
#define DRV260x_RTPMODE     (0x05)

好吧。谢谢。

楼主:
最关键的还是这个问题。。。。对于ROM中LRA库中的波形1和波形3。不改变OD_Clamp和Rate_Voltage这两个寄存器的值。我在示波器上观察到这两个波形的电压幅值是差不多的,但是1的波形密度比3的要大.但是datasheet上说,100%比30%的电压要高。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关键的还是这个问题。。。。对于ROM中LRA库中的波形1和波形3。不改变OD_Clamp和Rate_Voltage这两个寄存器 ...

你说的密度是波形的周期吧    输出电压的高低取决于占空比   占空比就是一个等效电压
周期也就是频率  需要与硬件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密度是波形的周期吧    输出电压的高低取决于占空比   占空比就是一个等效电压
周期也就是频率  需 ...

大佬,我不明白你的这个意思,能否详细说说?  占空比是等效电压?

留个联系方式吧。我的qq是1599527565.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我不明白你的这个意思,能否详细说说?  占空比是等效电压?

占空比的大小就是一个等效电压  比如你的母线电压是12V
那么占空比是100%的时候就看作是12V直接加到负载了
如果占空比是50% 就看作是6V直接加到负载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占空比的大小就是一个等效电压  比如你的母线电压是12V
那么占空比是100%的时候就看作是12V直接加到负载 ...

呐这就是那个效果。一篇用户指南说了C:\Users\USER\Desktop

楼主:
引用 楼主:
呐这就是那个效果。一篇用户指南说了

我去,怎么不能上传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