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有图有真相

楼主(2019-05-23):
首先声明一下,本帖是看到论坛中一个电路,某些结论与自己的认知不符,所以想作一个实验确认一下。本帖不针对任何个人,也不希望有人利用这个帖子发表针对别人的言论。欢迎商榷与讨论。
下面的第一和第二个图是原理图与实验板。
下图是输入v1(黄色)和输出v2(蓝色)的相互关系,参数都已经在照片中。不解释了,大家自己看吧。
下图是输入v1(黄色)与两个电容中点的电压(蓝色)的相互关系,示波器耦合方式是直流耦合。也不解释了。

网友A(点评):
若是同时测量V2和两电容中点电压波形,更有说服力。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不用,两个波形相减即可。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相减当然可以,但对多数网友来说,不如直接观察两电容两端和两电容中点直观。

网友B(点评):
手动焊接还是很难的

网友C:
仿真图如下,用50Hz的信号和500Hz的信号仿真。可见频率越高,相位滞后越大,幅度降低。

网友D:
这个无极电容,我也想试试咯

网友E:
为何楼上的显示:该帖被管理员或版主屏蔽?实在不解

网友E:
还是被屏蔽了

网友F:
这个电路的帖子在哪里  我想了解一下始末

楼主:
看了几个回帖,看来我不解释是一个错误。好吧,这里解释一下我的实验结果。
将两个电容两个二极管等效成一个电容,它与1k电阻串联就是一个一阶低通,截止频率等于1/(2*pi*RC)。在截止频率点,电容上的电压等于输入电压的0.707倍,相位滞后45度。第一个示波器波形图符合上述结论,以此可以算得等效电容的值约为0.5uF,也就是两个电容的串联值。
这个电路中用了二极管,是为了避免在使用有极性电容时电容上的电压反极性。为此测量了电容上的电压极性,就是第二个示波器波形图,可见在下面这个电容上的电压除了在最低的时候在0附近外其余时刻始终大于0。将第一个波形减去第二个波形(注意它们的X轴比例不同)可以得到上面那个电容上的电压波形有类似现象。可见二极管确实起到了作用。
顺便说一下,在实验中没有采用有极性的电解电容器,是因为电解电容器的误差实在太大。我在实验中采用的电阻电容都预先用数字电桥挑选过,误差在1%以内。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很好。如果把二极管都拿掉的情况又如何呢?

网友I:
这个电路测试没有多少价值。做为一项验证实验,必当先有一个结论,再有一个+确切对应的项目设定。然而,楼主重点却在诸如电容类型电阻精度上。
简单说吧:你想说明100个论点观点中的哪一个。

网友J(点评):
100个论点,都忽略了电容最重要的一点:电流导前。

网友G(点评):
楼主的试验是用心准备的,例如频率的选择。 他强调精度,是为了避免我们在从测量电压中计算电容值误差。

网友A(点评):
回复 网友G: 是的。频率选择318Hz,就是因为在此频率之下0.5uF电容的容抗是1千欧。

网友J:
    分析电路,对电路的所有元件,都要用同一个物理量测量。例如附件电路用电流分析,电容和二极管都必须用电流衡量,如果用到电压就必须换算成电流,这样才不会出错。

楼主(点评):
我认可你的仿真结果,在稳态时没有电流流过二极管。但是对于并上二极管与不并上二极管结果一样这个观点不敢苟同。因为在我的实验中已经明显看到在电容上是有偏压的。从理论上说,如果没有二极管,电容上不可能有偏压。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如果是电解电容,没有二极管,也会有偏压(但偏压比有二极管差得远),因为电解电容正向反向漏电流不一样,反向漏电流较大。过去曾利用这种现像制作整流器,叫电解整流器或者化学整流器。

网友J(点评):
回复 楼主: 这种不加入意识形态的讨论,才是论坛的正道。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J: 完全赞同!

网友J:
以下是仿真结果。二极管画反了,已经改正。

网友K:
引用 网友I:
这个电路测试没有多少价值。做为一项验证实验,必当先有一个结论,再有一个+确切对应的项目设定。然而,楼 ...

“楼主重点却在诸如电容类型电阻精度上”,楼主想说的是理想器件。楼主说,“在实验中没有采用有极性的电解电容器,是因为电解电容器的误差实在太大。我在实验中采用的电阻电容都预先用数字电桥挑选过,误差在1%以内”。而要讨论的是市售的有名有姓的铝质电解电容的背对背。我也不知道楼主想说啥。

网友K:
引用 网友J:
以下是仿真结果。

应该是这个结果。是理想的。

网友J(点评):
几天前我已经点出电容电流超前,打算分析,但是有所顾忌,扣住不贴出。今天忍不住,该剁手!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重点却在诸如电容类型电阻精度上”,楼主想说的是理想器件。楼主说,“在实验中没有采用有极性的电 ...

呵呵,我想说的是这样接法得到的等效电容,是每个电容(假设它们容量相同)容量的一半,而不是等于那个电容的容量。仅此而已。

楼主:
关于二极管的作用,应该就是提供电容上的偏压,这个过程应该是在上电的时候完成。在稳态情况下,如同18楼仿真结果那样是没有电流的。
但是若在工作中由于某种原因导致这个偏压下降(例如负载、电解电容的漏电,等等),二极管也应该有补充充电的作用。

楼主:
说实在的,我做这个实验也就是要证实一下,加了二极管以后,等效电容与不加二极管的电路相同。没想做进一步的研究。
若要深入研究,可以用示波器观察上电瞬间的各点波形。

网友I:
引用 楼主:
呵呵,我想说的是这样接法得到的等效电容,是每个电容(假设它们容量相同)容量的一半,而不是等于那个电 ...

那么你的实验内容就集中围绕这个目的去做,几个示波图片并没有突出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I:
那么你的实验内容就集中围绕这个目的去做,几个示波图片并没有突出这个。 ...

已经做了呀,第一个示波器波形就是,13楼有解释,你移步13楼瞧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H:
您说二极管提供电容上的偏玉,但二极管上卻无电流,这不对劲。x大实验表明二极管上有电流,虽然他用LED代 ...

Xukun的那个帖子我看过,LED微亮说明有电流。但是18楼的仿真结果说明无电流,也正常。两者的区别就是电容是否有漏电(包括负载)。若电容没有漏电,一旦偏压建立以后应该可以保持,二极管就不再有电流。若电容有漏电(电解电容器尤其严重),则偏压不能保持,那样每个周期会有流过二极管的电流,电流大小取决于漏电的多少。

仿真的电容没有漏电误差,都是理想的。其实电路先理想分析后,再改变参数,才知道结果是受哪个参数影响。如果一开始都加进去,就不知道谁跟谁。

网友L:
正弦波分为正负半周,等效为两个积分(低通)电路,相位滞后。

楼主:
引用 网友H:
二极管上的电流也不是一半周一直都存在,只在反并的电容放电将要结束时,二极管才转为顺偏时才有电流,此 ...

二极管不是在一半周期一直有电流的,但不是一半周期快过零的时候导通。可以参考我的那个实验的第二幅示波器照片。
在那个实验中蓝色波形是两个电容中点的电位(相对于地,也就是第一幅电路图的最下面那根线,我忘记画接地符号了),此电位也就是下面那个二极管上的电压,它在大部分时间内都是上正下负。在这个偏压下,下面那个二极管是不可能导通的。唯一可能导通的情况是出现下正上负的电压,可能出现这个情况的时刻是在两个电容中点的电位最低的时刻。
同理,上面那个二极管可能导通的时刻是在两个电容中点电位最高的时刻。

网友M:
支持楼主的实验~~~
用实际行动证明了某人认为加了二极管后容量为C的错误论断。

网友N:
都不需要计算,用高中物理知识就能解答这个问题。
如果是一个电容,正半周吸取的电量为Q,过零时释放完毕,负半周吸取的电量也是Q。一个电容存储的电量为Q,对线路吸收和释放的电量也是Q。
如果是两个电容串联,正半周一个电容存储的电量为Q,另一个存储电量为0, 过零时,电容有一半的电量冲到另一个电容上了,于是对线路释放的电量为1/2Q,负半周时那个一半电量的电容充满电,从线路吸收电量为1/2Q。从线路上来看,吸收和释放的电量为1/2Q,就是电容减半了。
有没有二极管都没关系,因为过零时相当于两个电容并联,必然是分摊一半的电量。

网友O:
哈哈哈,N年前我就发帖说过,大学模电主要研究线性时不变电路,这个学习程序本身没问题,但是后续课程严重缺失,于是问题就严重了,直接导致少了一条腿!残疾的走路方式!

以现在的无级性电容电路为例,很明显这是个非线性开关电路,这个时候的电容如何定义?找基本的那个,C=Q/U,所谓的电容,关注的是储存电荷或电场的能力,于是注入电流,一段时间过后看电压,就知道C了,这就是测量电容大小的方法之一。这个电路注入电流,很明显两个电容不能分压,所以为其中一个。当然了,如果使用电桥测电容,由于它默认的测量对象是线性电容,测量方法决定结论大不相同,直接测这个"无级性电容",结果必然是0.5C!用示波器观察激励波形就知道为什么了。

有个用W=0.5CU^2,套公式之前要看清楚了,公式成立的前提是?这个跟N年前一样,问非线性电容积分的问题,当时老6还画了个正弦波波形,某人只给积分表达式,却给不出积分区间,于是我说是错的,于是某个人开始龇牙咧嘴骂人家不懂。

只会简单的线性时不变系统分析,不懂非线性电路处理方法,不是说看一本非线性微分方程书籍就够了的!乱套乱用公式和结论,这个问题是麻烦的

网友P:
所以,直接说是C或者0.5C都是不完整的,不同的情况不一样,

网友Q:
这个问题非常明确,没什么可争议的。

先引两帖:

简单的物理....
https://bbs.21ic.com/icview-2811722-1-1.html

电容串联那点事儿...
https://bbs.21ic.com/icview-2812610-1-1.html

网友Q:
上面前帖用电荷守恒定律直接说明了问题(忽略漏电),而后帖给出了具体分析(最后还针对漏电给出了说明)。

网友Q:
LZ给出了实验验证,其实基于电路理论相关结果是必然的,否则电路理论就变得毫无价值。

网友Q:
这里,根本就没有什么所谓的
线性时不变电路
问题。

电容显然假设是时不变的,在此也无严格的线性限制。只是认为,电容和二极管的漏电不起主导作用,一定误差范围内可以被忽略。

网友Q:
如果电容和二极管的“漏电”大到不可忽略的程度,那么相关模型中必须引入与损耗相关的电阻,这已经不是纯粹的电容了。

网友Q:
下面引我答网友的两段内容:

“0.25T 体现出C的容量(上二极管ON)”

没错。

“{0.5T,0.75T}C (下二极管ON)”

错了(因漏电相关时间常数足够大)。

其实,一旦出现输入电压的峰值,那么后续二极管只是作为补充漏电流所致电荷缺失而已

摘自:https://bbs.21ic.com/icview-2812610-2-1.html

网友Q:
再给幅图看看:

摘自:https://bbs.21ic.com/icview-2812610-1-1.html

此图中绿色线为红色线和蓝色线电压之和,且等于电源电压,由电路理论必然如此(包括最初的1.4周期)。既然绿色线电压加倍而电流相同,其电容量(等效电容量)必定是每个电容之半。这和线性非线性毫无关系。
楼主 gmchen 兄首帖两幅示波器照片中蓝色线,就是此图绿色和红色线,只不过是在两幅照片中罢了。

网友Q:
各位仔细想想下图:

如果忽略漏电,稳态下那两个二极管的电流会趋于多少? 简单的道理。

如果知道了二极管的电流趋势,等效电容是多少还是问题吗?!

网友A:
就此问题,我曾发过两篇帖子:

谈《模拟电路旅行者号!》高值无极性电容(1)

谈《模拟电路旅行者号!》高值无极性电容(2)

后一篇帖子中,定性分析了该电路上电后瞬态过程以及进入稳态后的工作。
不过该帖只有两个回复。

网友Q:
在此坛,“常识”缺失我一点都不觉得奇怪,譬如现在的“电荷守恒定律”。

自从那个“ROC”后,就别谈什么“原则”了。除非再将其重拾回来。

楼主:
呵呵,一个实验引来诸多大佬的参与,针对电路各抒己见,大家包括我可以从中学到东西,我很赞同。与本帖电路无关的就不要发了,没意思。

楼主:
今天周一,去实验室做了几个测试。首先回复15楼。下面这个就是断开二极管的波形,黄色的是两个电容上端的波形,蓝色的是电容中点的波形,与想象中的一样,就是一半电压,没有偏压。

下面这个图是接上二极管的波形,有偏压。

楼主:
又测了信号加入瞬间的波形如下:

楼主:
最后为了证实漏电的影响,在两个电容上各并联一个10k电阻,然后测试两个电容上端(黄色)与两个电容中点(蓝色)的波形。看到中点的波形在最低点已经低于0V大于一个二极管的导通压降,且波形出现明显的削顶现象,说明此时下面那个二极管导通,向电容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