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tps60110 lm1084

楼主(2019-05-23):
想将锂电池输出的电压稳压到5v,在用芯片转换为3.3v,稳压选了tps60110,5v转3.3v选了LM1084-3.3,单独测没问题,连到一起之后,tps60110先输出2.2v,后升到5v;LM1084先输出1v左右,后升到3.3v。请问是什么原因呀?各位大神求教!跪谢!这样对于芯片有没有什么影响,芯片会不会烧呀

相关下载

网友A:
你3.3V需求的电流多大。
这种应用,用一片低压差LDO就搞定了。你5V电源需要接别的负载吗。

楼主:
需要用到5v ,3.3v芯片对电流的要求也较高,所以有人知道为什么会出现如上效果吗?大神们。求教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3.3V需求的电流多大。
这种应用,用一片低压差LDO就搞定了。你5V电源需要接别的负载吗。 ...

很明显,他需要明确的5V供电,所以才用了一个电荷泵线路,升压出5V。
故障很明显,LDO过载或者5V本身过载,导致电压上不去,由于串联工作,而且单独测试没问题,所以电荷泵部分出问题的概率高。

网友C:
电荷泵上电瞬间带载能力不够,所以才会出现缓慢爬升到5V的现象,LDO是由于输入电压的原因。
如果系统能接受这个过程也没什么问题,可以在LDO的EN脚加RC延时改善LDO的输出。
如果不能接受,那就换DC-DC升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