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
485通信线烧毁

楼主:
有一款机箱产品,我的板子安装在机箱里面,板子系统地(GND)与机箱相连,板子有一路485接机箱上的空调(485接口),空调485的地与机箱不相连。我的485的电源地及信号都是隔离了的。隔离电源采用B0505,见下图。生产做线的时候把485的地接到GND上面去了。空调一开我的板子就冒烟,经查,485的信号及双向TVS被烧坏了。为什么会烧呢,感觉没有回路啊。

网友A(2019-05-23):
空调保护地与设备保护地有压差:
有可能是空调功率大,在开机一段时间内导致地平面存在压差,
把485保护地断掉,不要接机壳;

楼主(点评):
就算是有压差,我电源是隔离电源,应该没有回路啊。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有了压差,只要超过7/8V,十几V,2个6V的TVS管导通相当于短路了;这时候大地+AB线就形成回路了;我这一般应用,AB间加6.5V的TVS,AB对保护地(不是485芯片的地)加33V以上的TVS或压敏电阻,加33V以上就是为了防止地平面有压差的情况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有了压差,只要超过7/8V,十几V,2个6V的TVS管导通相当于短路了;这时候大地+AB线就形成回路了;我这一般应用,AB间加6.5V的TVS,AB对保护地(不是485芯片的地)加33V以上的TVS或压敏电阻,加33V以上就是为了防止地平面有压差的情况

网友B:
高压窜入或者漏电导致的,建议A、B线串接 限流电阻(自恢复保险丝)。RS485通信端口的防护设计不可或缺。

网友C:
建议485的AGND和空调机壳的AGND之间加一个Y电容,应该就没事了

网友B:
系统接地是很重要的,干扰时需要通过接地进行泄放,接地处理不好,会带来很多的问题。

网友D:
把通过大地连接的回路画上就该明白为什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通过大地连接的回路画上就该明白为什么了。

没太想明白,老师点拨一下。

网友:
这样大的 干扰,只有 通过 光电隔离 来 解决,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太想明白,老师点拨一下。

如前帖所言,把总线电路画出来,注意实际连线时通过电源及其它接地回路带来的电气连接。

网友E(2021-05-12):
楼主解决问题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