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LM2596-adj的反馈异常问题

楼主:
本方案选用的LM2596-ADJ的反馈Vref受三方面影响,一个是流过R10的电流I2、一个是流过R52的电流I3、一个是流过R54的电流I4,根据I1=I2+I3+I4,以及根据两个射极跟随器的电压传递,可以换算出2596输出的Vout。(图上忘了标记L2用的是330uH工字形电感)

现在的问题有以下几个:
1、随着环境温度升高,特别是到50℃以后,2596的输出Vout会明显降低,极限条件下可以到0V
2、追查下去以后,发现随着环境温度升高,U1_IN+(也就是C52的一端,以下简称U1)会升高200mV甚至更高
3、继续追查,随着环境温度升高,C52(4.7uF,1210封装)容量下降到3.2uF甚至更低,二极管D1的导通电压会下降(约从0.24V降到0.15V左右)。特别给C52或D1单独加热时,2596输出Vout受影响更明显。

基于上述情况,目前换过不同型号的D1(手册上明确说了随着温度升高,导通电压会下降)和C52,结果都是一样糟糕。现在的猜想有两个:
1、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对温度不敏感的二极管D1和4.7uF电容,最终肯定能找到
2、承认D1、C52对温度的敏感性,原因是2596-adj的外围电路有问题,导致转换效率低,造成发热严重,从而影响了D1和C52的性能。

目前还在猜测中,求大神做指点。

2596-adj

2596-adj

网友A(2019-05-23):
温度不敏感的二极管。。。。找不到的吧?

网友B:
没看懂说什么,这是可调电压,可调电流的buck?

网友C:
开环控制,没反馈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懂说什么,这是可调电压,可调电流的buck?

Vref的电压就是LM2596-adj电源芯片的反馈,反馈决定了LM2596的输出电压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环控制,没反馈嘛?

LM2596-adj电源芯片的第四脚Feedback接Vref就是反馈

网友D:
引用 楼主:
LM2596-adj电源芯片的第四脚Feedback接Vref就是反馈

你的R10太大,对VREF的影响与I3比太小,还不如温度变化的作用,根本不起反馈稳定电压的左右,这个电路就像楼上说的,开环控制,根本控制不住输出电压;
要想输出稳定,必须是输出反馈的控制作用占大头;要么减小R10同时改变其它电阻,要么将VOUT的接到U1前端直接让I3控制;
不管怎么设计,输出稳定都很那做到原装的;

楼主:
怎么判断LM2596-ADJ买的是正品还是假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