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三个零件的温飘计算问题。

楼主(2019-05-23):
R23 VD9是个4.3V电压发生器,这里不考虑温飘问题,不做计算。
N2、R28、R29的功能是把4.3V提升到8.6V,计算下此电路的温飘。
R28、R29选用的是10ppm的,OP07C的温飘参数如下图:

网友A:
25摄氏度温漂vos +vosdriftx25=97.5uv 97.5uv乘以放大倍数2=195uv

网友B:
温漂以0-50℃计算,运放本身=0.5uV*50*K=25*2=50uV。
静态失调,OP07可以通过调零解决,这里不加入计算。
你这里电阻10ppm如果说的是温度系数,而且采用的是同一种电阻、等阻值,那么温漂可以忽略。
如果是精度10ppm 方向未明,则最大误差=10ppm*2=20ppm,折合到电压精度8.6*20ppm=172uV。
总可能精度=172+50=222uV。  222uV/8.6=2.5*10(-5)。

网友C:
分析的很透彻
分析的是最差情况
实际情况可能比分析的好一些

网友A:
他这个电路图,没有外接调零。
适用voltage drift without external trim 0.5uv/t

楼主:
绝对误差就不用计算了,现在单片机这么便宜,软件标定可以解决除了温飘以外的一切问题,
同一种电阻、等阻值的温飘是不能忽略的,实际测试过就不会这么大意,一定要计算在内。

网友D:
引用 楼主:
绝对误差就不用计算了,现在单片机这么便宜,软件标定可以解决除了温飘以外的一切问题,
同一种电阻、等阻 ...

死脑筋,不会多用点功,测量一下环境温度、实际温漂曲线,用软件补偿吗;这样温漂也不是问题了,你又天下无敌了

@R2D2 :好多传感器公司都是用软件标定补偿温度,你竟然直接否决,真是少见多怪
蠢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死脑筋,不会多用点功,测量一下环境温度、实际温漂曲线,用软件补偿吗;这样温漂也不是问题了,你又天下 ...

你这样做成本可就太高了,每台机器这么做下来要增加多少人力。。。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这样做成本可就太高了,每台机器这么做下来要增加多少人力。。。

只要研发阶段做一次而已,不用批量时每台都做,不要随意更换元器件供应商就好了;
楼主这么蠢,还不舍得花功夫,难怪整天气急败坏的样子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只要研发阶段做一次而已,不用批量时每台都做,不要随意更换元器件供应商就好了;
楼主这么蠢,还不舍得 ...

温漂这个东东,这么处理没有用的。
厂家的元件,只能保证不超出额定值,无法保证同批次相同产品每个的温漂都一样。何况你还不是同批次。。

网友A:
模拟电路,温漂,大难题,精度是用钱堆出来的。如果量不大,恒温到50°,也可。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温漂这个东东,这么处理没有用的。
厂家的元件,只能保证不超出额定值,无法保证同批次相同产品每个的温 ...

根据样机实测,往相同方向补偿,会一点效果没有吗?
不要小看楼主这样的鸟人,哦,不好意思,是高人

网友A:
vos,你们是怎么解决的。
我用的合泰24bit,sigma-delta,ADC,差分输出正接线测一次,反接线测一次,相加除以2。取这个值为测量值。

楼主:
不要搭理lfc315这个傻子,他不是搞技术的,是做梦的,你们回复这个东西不觉得丢人吗?

关于电阻的温飘,首先不能使用普通300~600ppm的电阻,不要以为材料一样温飘就一样,风一吹温度就不一样,密封起来还有自发热温度梯度问题。其次,精密电阻比如10ppm的温度漂移也是找不到规律的,测过同一批次同一型号的精密电阻,温飘曲线是这样的:
想了想也对,低温漂电阻应该是用不同温度系数的材料混合出来的,既然是混合的,就不可能绝对均匀。

网友A:
温漂是个无底洞,难度太大的话,考虑恒温系统。

网友F:
既然是4.3V的稳压二极管,那你完全不用考虑OP07和电阻的温漂了。
这玩意的温漂大概是OP07的几十倍。

网友F:
引用 网友A:
25摄氏度温漂vos +vosdriftx25=97.5uv 97.5uv乘以放大倍数2=195uv

这是错误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要搭理lfc315这个傻子,他不是搞技术的,是做梦的,你们回复这个东西不觉得丢人吗?

关于电阻的温飘,首 ...

VREF接到基准电压那个自以为的秘技,就能百分百补偿嘛?

脑残不可医,来人把lfc315这条疯狗拖出去人道主义毁灭。
@R2D2 :你个低能+偏执狂
SB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既然是4.3V的稳压二极管,那你完全不用考虑OP07和电阻的温漂了。
这玩意的温漂大概是OP07的几十倍。 ...

楼主说你没看懂他的秘诀
不过是他自己没截图出来,不然又该朝你吠几声了

说白了,基准电压与测量电压即时比对,形成一个比例而已,可惜不是同步AD。如果相差几个MS,算是同步,也认了。我不认。

楼主:
引用 网友F:
既然是4.3V的稳压二极管,那你完全不用考虑OP07和电阻的温漂了。
这玩意的温漂大概是OP07的几十倍。 ...

谦虚点儿,你没见过的电路多了去了,这个4.3V怎么飘都是不影响精度的。
相对完整的电路见这个帖子62楼:
https://bbs.21ic.com/icview-2815906-4-1.html

@zyj9490 你没见过的多了去了,那个帖子62楼温飘比4.3V稳压管大百倍的原件你肯定是不认识的。
你这是同步AD吗?

网友A:
这是比例法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谦虚点儿,你没见过的电路多了去了,这个4.3V怎么飘都是不影响精度的。
相对完整的电路见这个帖子62楼:
...

哦!
原来是挖坑测试!
服。

楼主:
0,5uV/C的失调电压到4.3V输入电压上只有0.1ppm可以忽略,这个电路的温飘是两个电阻决定的,两个电阻温飘没有关联关系,应该按照均方根计算,温飘=根号(10^2+10^2)=14ppm。

对此终结答案有疑义的请举手。

网友G(2019-06-29):
把传感器搞成六线制,前面温漂不用考虑,只管ad的误差,温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