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的flash很容易坏掉

楼主(2019-05-24):
调试过程中反复下载发现有个别地址擦除不掉,说明N76E003的flash很容易坏掉,正常全片擦除芯片芯片应该全部为0xFF,但是擦除后个别地址却不是0xFF,这样导致下载程序时候不能开校验,开了校验就会下载失败,不开校验下载进去的数据凡是不能被擦除成0xFF的地址内的数据都不正常。不管是用KEIL还是ICP TOOL都一样情况。好愁人额,这才调试了下载了几百次就这样,这个芯片怎么才擦除几百次就坏了个别地址。都不敢用了。

你们有遇到过这个情况吗。

网友A:
可以請原廠分析,就算是壞了,也應該可以分析問題及發生原因。

网友B:
我们测试过,局部100万次擦写,没有出现故障,远远高于理论保证值,几百次应该不至于出错吧,好好分析原因,我们也是担心擦写次数不够用,有结论了说一下呗

网友C:
真的假的,那我用flash保存数据不是很危险

网友D:
楼主是没有按照flash的操作规范搞吧,对一个地点高频擦写很危险,要将风险均分下去。

网友E:
没发现,很可靠,你不会是买了一个没完善的NU LINK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没有按照flash的操作规范搞吧,对一个地点高频擦写很危险,要将风险均分下去。 ...

我的代码没有擦写flash的操作,擦写flash用的都是nulink配合电脑icp tool或者keil的擦写功能。所以不存在规范不规范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发现,很可靠,你不会是买了一个没完善的NU LINK吧?

nu link还有什么不可靠的吗,有点我觉得很别扭的就是icp tool和keil对于nu link的固件还不一样,每次交替使用这两个软件的时候都会提示nu link固件要更新。不更新还不能用。汗。

另外我换了单片机芯片就好了哦,唯独在一个芯片上发现flash有坏块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发现,很可靠,你不会是买了一个没完善的NU LINK吧?

我买的是这种,我觉得和下载器没有关系,就是单片机flash问题,我换了单片机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的假的,那我用flash保存数据不是很危险

真的,问题现象应该是实锤了。我的程序代码本身并没有擦写flash的操作。我是用的官方icp tool和keil来进行擦写的。这期间我还发现一个情况就是下载的时候线不能长,稍微长点就容易引起下载失败。短了就可以。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下载线长的时候下载进去的数据导致flash坏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没有按照flash的操作规范搞吧,对一个地点高频擦写很危险,要将风险均分下去。 ...

我的代码本身并没有擦写flash的操作,更不会有频繁对着一个地址高频擦写。就是调试的时候发现下载线不能长,长了就容易下载失败。难道是下载失败的过程导致flash受伤了吗。

网友F:
不同软件的驱动版本是否一样?如果一样,下载器的固件一样肯定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同软件的驱动版本是否一样?如果一样,下载器的固件一样肯定可以的。

现在就是不知道icp tool和keil这两个软件到底哪个版本的驱动是一样版本的。试了两个版本的icp  tool发现都不行。都和keil的不一样驱动版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代码本身并没有擦写flash的操作,更不会有频繁对着一个地址高频擦写。就是调试的时候发现下载线不能 ...

这个真不清楚会不会,如果烧录软件会不停的尝试烧录,可能还真会。

网友G:
我在调试过程中也碰到过楼主一样的情况,擦写次数多了,就不正常了,但是次数也不超过100次,用的nulink是新唐官方开发版上掰开的,应该没问题,程序中不存在对flash的操作,就是nulink下载

网友E:
引用 楼主:
现在就是不知道icp tool和keil这两个软件到底哪个版本的驱动是一样版本的。试了两个版本的icp  tool发现 ...

所有版本都换最新的,包括Keil,版本冲突问题自然解决,再不需要来回下载固件。
烧写器引线长度非常敏感,这个我们在调试时候早就发现,再保证可以正常操作的前提下,反正理论上这个线越短越好。而且该线的长短,和烧写器是有关联的,不同的烧写器,最长允许长度是不一样的。
在排线有点长,烧写不稳定情况下,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先解决了烧写过程的稳定性,再讨论是不是芯片问题吧。

网友H:
为什么用单片机的FLASH,这本身就存在不合理的地方,就这样做产品,楼主能睡好觉么

网友I:
这方法错了,跟单片机无关。

网友:
一般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J:
我也是用开发板上掰下来的调试器进行烧录的,没发现任何问题,是不是开发过程中没注意静电管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