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智能芯片

楼主(2019-05-24):
请问 华大半导体的智能芯片的信息怎么才能读取出来呢

网友A:
如果芯片没有加密,通过SWD 协议可以把数据读出来;或者华大的带屏离线编程器也可以读出来。
如果芯片加密了,那就再也读不出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芯片没有加密,通过SWD 协议可以把数据读出来;或者华大的带屏离线编程器也可以读出来。
如果芯片加密 ...

一般情况下 可以如何进行加密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般情况下 可以如何进行加密呢

利用离线编程器或者在线编程器,有芯片加密选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利用离线编程器或者在线编程器,有芯片加密选项

也就是说加密算法或者是加密手段是厂家的是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也就是说加密算法或者是加密手段是厂家的是吗

和华大合作的第三方编程器厂家的编程器也支持芯片加密

网友C:
加密之后就会读不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