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MOS高端驱动,开关用途,非pwm用途,自举方案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9-05-24):
其实,电荷泵也是一种升压,不过在高臂N MOS驱动时候,电荷泵输出电压叠加于VCC,产生高于VCC的有效栅极控制电压。
目前广泛采用单片机控制的条件下,产生电荷泵所需要的1:1方波非常容易,几次倍压后就可以直接用,一般20mA的驱动能力,在非PWM应用功耗足够了,哪怕负载稍重,像N76E003类型的带互补6路芯片,直接拉2路带互补小MOS管就具有几A的驱动能力,而且该方波可以在上臂驱动动作以前启动,提早完成高臂驱动的栅极电压稳定。3-4倍压几个贴片电容几个贴片二极管,体积空间优势大,因此,在高臂驱动非PWM应用,则无疑是性价比最高的方案。
不要和我说,6路全部用在电机驱动上面了,电机驱动,完全可以限制最大占空比,不需要用电荷泵方案,直接浮栅自举就可以了。

楼主:
这个在12V用途,需要2个npn,一个pnp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在12V用途,需要2个npn,一个pnp

还不如直接单片机同电压方波,PNmos互补(不是图腾柱)推挽,单片机5V的 2倍压搞定,单片机3.3的,3倍压搞定(用肖特基)。

楼主:
我设计电路,一般不在低压侧取电,减低ldo的功耗,可提高产品整体ppm。
所以想着把12V倍压,大概24-2VT。
mos管,1K+10K下拉,负载大概11k

楼主:
推挽输出,前面不是还要加电路吗。
图腾柱输出,电压跟随器,速度不是快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推挽输出,前面不是还要加电路吗。
图腾柱输出,电压跟随器,速度不是快吗? ...

如果推挽互补和单片机同电压,则直驱即可。
图腾柱损失电压,当然电压高的另当别论,比如用一个管子倒相加电压放大,然后图腾柱,这样方式适应另外有12V的地方,用电荷泵直接产生栅极电压。
至于速度,互补MOS速度不可能慢于图腾柱。方波特性前者更好,这是勿容置疑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设计电路,一般不在低压侧取电,减低ldo的功耗,可提高产品整体ppm。
所以想着把12V倍压,大概24-2VT。
m ...

直驱互补电荷泵,适用于DCDC的单片机电源。
放大+图腾柱的电荷泵,适应前高后低LDO供电的单片机系统。

楼主:
互补输出是共射,共源,速度应该慢于,共集,共漏放大电路(电压跟随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互补输出是共射,共源,速度应该慢于,共集,共漏放大电路(电压跟随器)。 ...

这里是开关应用,不是线性,而且,MOS不合适图腾柱,而互补,只要加上死区、直驱,速度不是晶体管可以比的。
你可以实测图腾柱和P N互补在脉冲驱动条件下的表现,图腾柱比互补MOS差远了,最大的问题还在于,就典型的输出幅度而言,在合适条件下,一个是VCC幅度,而另一个完全不可能,这在带感性负载时候的表现,差异就更大了,由于有反向电流,所以,晶体管图腾柱是非常不合适推动变压器驱动类的负载,实际输出波形差的一塌糊涂,顶部高低不平,几乎不堪入目。

楼主:
感谢tianxj01的分享。
这种开关用途的nmos反而自举挺麻烦的。
pwm用途的,白菜白光上的自举驱动就好使。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tianxj01的分享。
这种开关用途的nmos反而自举挺麻烦的。
pwm用途的,白菜白光上的自举驱动就好使。 ...

是的,功率稍小的,还不如P+N做,现在20-40A 低压的P沟道采购也简单,成本和采用N沟道的半桥+自举电源完全可以拼一下,至少线路简化了。就是高压的不好找,尤其是功率大的,不过,这样的应用,一般对成本没这么敏感了,采用什么样的电源都不过分,一般高压应用,都会有个AC-DC做辅助电源来着,独立弄一组悬浮整流输出作为上臂静态驱动,叠加到输出功率VCC上面也非常简单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