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ADC采集

楼主(2019-05-24):
我要给STM32一个电压信号做AD采集,这个电压信号在正常的情况下是在STM32的承受范围之内,但是不能排除出现故障后电压升高到超出单片机的承受范围的情况,求网友给个建议,怎么能够在不改变信号的同时处理信号

如果这个电压超限了,我们还是要采集这个电压

网友A:
串个10K电阻到stm32引脚

那要是这个信号的电压很大,串这个电阻也可以吗?我怎么觉得不可以,难道这个电阻不是限流的作用吗?

网友A:
单片机内部,有两个二极管,串电阻,这两个二极管可以把高压钳住

网友A:
根据电压,你自己算下,别超过电流就行。
如果不放心,在3.3V侧,并一个tv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电压,你自己算下,别超过电流就行。
如果不放心,在3.3V侧,并一个tvs ...

谢谢解答,我这个可能没表述明白,是如果电压超限了,我们还是要知道这个电压是多大的,也就是需要一个判断电路,判断电压超限了就经过缩小处理再进行采集,有没有比较好的方法呢?

网友A:
1、对采样电压,分压。两电阻,成本低
2、大范围的,用对数放大器。需要运放

网友B:
STM32的ADC输入都不是FT,很脆弱的,加两个二极管保护一下。

网友A:
如果有多余的adc口就这么搞吧,成本很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M32的ADC输入都不是FT,很脆弱的,加两个二极管保护一下。

嗯嗯,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多余的adc口就这么搞吧,成本很低

但是这样的话,如果电压不超限,在可测量的范围之内经过分压岂不是要把信号缩小到很小,这样的话准确率不是很高的呀~~

楼上的意思是一个ADC正常测量,一个用来判断电压很高的情况

网友A:
电阻自己配,adc,选更高位数。

网友C:
加个量程转换,如外部电阻分压切换。
如果测试电压是满量程了,启动量程转换电路。

@cos12a :软件如何切换,求指教
@zzzhangliyuan :如果速度要求不快,可以软件切换再读一次数据。 如果速度要求很快,用硬件量程切换。
就是在纠结这个量程转换电路,这个电压信号不是直流信号,而是正弦波信号,不确定怎么判断它是都超出量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多余的adc口就这么搞吧,成本很低

扯淡的方法

网友D:
根据输入电压可能的最大值设置分压器。

我这个电压信号不是直流信号,而是一个正弦波信号,所以不知道怎么判断而转换量程

网友A:
求指点,更好方法。

网友E:
多路各种不同衰减,分别加稳压管保护,通过AD结果,发现连续多次削顶,认为超量程,换另一路测量,同时稳压管保护AD输入。
这样就可以同时满足你超量程保护和切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求指点,更好方法。

8楼的图,你是设想用ADC1端(分压比较小的)测量低压,用ADC2端(分压比更大的)来测量到电压,对吧?
你想想,当ADC1端的电压超过STM32 AD的测量范围时,ADC2端还能得到正确的分压吗?
至于“更好的方法”,我给不出,因为楼主根本没有给出真正的需求,精度指标都没有的,还谈什么测量?要闹笑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