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学matlab必备代码24

楼主(2019-05-24):
回复就能下载学习~~~

网友A:
能给个解释不,不知道这个是干啥用的,说明一下了,可以不。。。。

网友A:
%a=[0.003000,59.14;5.291,-6.130];%系数矩阵a1
%b=[59.17,46.78]';
%a=[1,-1,2,-1;2,-2,3,-3;1,1,1,0;1,-1,4,3];%系数矩阵a
%b=[-8,-20,-2,4]';
a=[0.012,0.01,0.167;1,0.8334,5.91;3200,1200,4.2];
b=[0.6781,12.1,981]';
n=length(b);
for k=1:n-1
    p=find(abs(a(k:n,k))==max(abs(a(k:n,k))));
    p=p+k-1;%我思考的主要部分!!不容易啊
    if(p~=k)
      t=a(k,:);
      a(k,:)=a(p,:);
      a(p,:)=t;
      u=b(k);
      b(k)=b(p);
      b(p)=u;
    end
     m(k+1:n,k)=a(k+1:n,k)./a(k,k);
     a(k+1:n,k:n)=a(k+1:n,k:n)-m(k+1:n,k)*a(k,k:n);
     b(k+1:n)=b(k+1:n)-m(k+1:n,k)*b(k);
end
x(n)=b(n)/a(n,n);
for i=n-1:-1:1
    sum=0;
    for j=i+1:n
        sum=sum+a(i,j)*x(j);
    end
    x(i)=(b(i)-sum)/a(i,i);
end
jie=x'

网友B:
回复就能下载回复就能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