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
请帮找下图片对应的航空插座连接器。

楼主:
请大家帮忙,看看这个对应的连接器哪里可以买到,或者哪家公司有生产的

请大家帮忙,这个连接器在哪可以买到或者那家公司有生产

请大家帮忙,这个连接器在哪可以买到或者那家公司有生产

网友A(2019-05-24):
我第一次见这种航空插,帮你顶下。我用的都是带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第一次见这种航空插,帮你顶下。我用的都是带孔的。

我知道是VP插头,但是不知道是什么型号,国内厂家基本没有

网友B:
很少见,和4芯的音箱线有点类似。太小众了。
一个建议:根据尺寸,2头直接都换掉,一次性永远解决替换隐患。

楼主:
哪里会有的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