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12V经DC-DC后LDO输出3.3V电源模块,出现20Hz左右杂信号

楼主(2019-05-24):
各位大神请指教:

      最近在调试12V经DC-DC后LDO输出3.3V电源模块,出现以下20Hz左右的一个波形,从头至尾,挥之不去,请给位大佬指教一下,怎么解决?以下波形简单描述一下:
      图1: 12V电源进来100uf电解电容两端电压波形,20Hz出现;
      图2: DC-DC输出经LC滤波后,一个10uf陶瓷电容两端的波形,20Hz仍然在;
      图3: DC-DC输出经LC滤波后再经LC电路滤波后输入到LDO的纹波(示波器探头设置AC、20M带宽),20Hz;
      图4: LDO输出纹波,尖峰就是20Hz;
      图5: 图4的拉伸

网友A:
某负载,每50毫秒有一个10毫秒的脉冲,你的示波器GND夹子夹在它的电流路径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某负载,每50毫秒有一个10毫秒的脉冲,你的示波器GND夹子夹在它的电流路径上。 ...

确实是这样的,那这样会不会使影响纹波,究竟算不算纹波

网友B:
buck后面的电容加大点?

网友C:
应该是有20Hz的稍大电流负载引起的。看起来百来mV不算低了。
对于这种情况,LDO让其存在这个纹波其实并不敏感,如果单片机不牵涉电压敏感(比如没使用ADC、DAC),就让它存在吧,没什么事的。
如果牵涉到单片机电压敏感,那么,还不如去处理单片机部分的供电,用一个合适的RC退偶,送单片机就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