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lsim] modelsim为什么赋值前后变量的值不一样?(已解决)

楼主(2019-05-24):
如图,为什么我把phase_reg赋值给phase,但是1全都变成了x?
本人比较菜,希望得到大佬点拨
(我知道了,是因为主模块给phase赋了初值,就和这个模块冲突了……问题已解决)
(图中赋给phase_reg的值我已经改成22'd0了)

phase_reg <= phase_reg+k这句在位数多的时候会出问题,综合后会出现xx, 可以加一个临时变量,先计算结果给临时变量,在单独开一个always,临时变量附给phase_reg

网友A:
检查一下K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K的值

k的值是正常的啊……

网友B:
直接把里面的phase_reg换成phase
去掉assign phase =   这句

网友C:
引用 楼主:
k的值是正常的啊……

既然有个assign phase = phase_reg,那么在第一个EN使能之前,phase和phase_reg的值应该是相同的,但是看你波形上不相同,也不知道为什么。
本人也是刚开始学,纯小白,希望高人给解答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k的值是正常的啊……

还有,你那个程序,在reset信号到来时,为什么是phase_reg = 12'b0,而不是phase_reg = 22'b0呢?

这个我已经改过来了,我这个问题是主模块的错误,主模块给phase赋了初值,就和这个模块冲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