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如何检测充电器是否插入电池?

楼主:
现场情况,充电电池是可移动的。充电器是固定的。充电适配器参数,14.6V,3A。

需要检测电池是否接入,指压知道这个状态就好,不需要获取电流数值。

之前用过霍尔检测电流,成本偏高。考虑用光耦,发现这个电流太大了,如果限流会影响充电效率。

请大家帮忙出谋划策。

网友A(点评):
充电电流等于0 也要判断电池接入吗?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也要判断

网友B(点评):
检测电池内阻就可以了。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做个比较器,输出电压低于14.5v时判定接入电池。

网友C(2019-05-24):
串小电阻+比较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串小电阻+比较器

充满电会没有电流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充满电会没有电流的。

那你霍尔传感器检测电流不是一样的?

网友C:
https://bbs.21ic.com/icview-2388364-1-1.html
这个你可以看看有没有灵感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充满电会没有电流的。

电流检测加上光照检测。充电电流大于门限值并且无光照(电池遮挡光源)时,有电池;否则无电池。

网友C:
在充电电源与被充电设备的连接插头那里,做个机械形式的检测开关,类似DVD机仓门进出到位检测那样;
或者除了正负极之外,加1个引脚,变3个引脚,多的引脚做连接检测,插上会变低电平或高电平;像手机电池那样有个电极做检测的

网友C:
知道电池是否接入的意义是什么,是判断是否被偷走,还是判断有没有耗电,或者其他?

网友E:
用两个大电阻分压,主板ADC检测分压电阻就行了,这样还能检测电池的电压。

网友F:
我们以前做过一种,是先关掉适配器,然后连接电池的充电线上的电压,有电压就有电池,没有电压就没有电池。

网友G:
测交流内阻.
或者简单地加一个超过电池电压的脉冲,测试正极电压,如果最高电压接近脉冲电压,那么说明是空载,如果小于等于电池电压,说明电池在位.

网友H:
检测电池在不在,电流的方法不错的,或者用IIC通讯的方式,这个需要电池带电量计芯片

网友I:
弱上拉到某个较高电压,如果接了电池的话,电压会掉下来。

网友J:
我有方案可以很方便监测是否电池接入无关是不是有充电电流。原理就是给电池通入一个交流信号,有电池则交流信号有闭合回路没有电池则没有闭合回路。

网友K:
弄个微动开关

网友L(2019-09-14):
输出加一个PMOS开关,平时断开,检测输出脚的电压,电压大于一定电压,说明有电池接入了,此时打开PMOS开始充电。在充电中途,甚至充电完成,都可以短时间断开PMOS,检测电池是否还在。
像普通电瓶车充电器,安全做法,也是需要先插电瓶,再插交流电,就是用电瓶电压来启动充电器。

网友H:
楼上说的方法比较简单,现在有些电动车充电器就是必须插上电瓶,适配器才有输出电压的

网友M:
说的不清不楚,答得不清不楚,在电池和适配器之间加个mos管隔离不就行了,检测到电池插入,就是有电压,然后打开mos管就可以充电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M:
说的不清不楚,答得不清不楚,在电池和适配器之间加个mos管隔离不就行了,检测到电池插入,就是有电压,然 ...

充电充满了呢?

网友N:
如果要更简单的。

楼主:
非常感谢,我们用类似的办法解决了。谢谢

@captzs :感谢您!!
很高兴我的另类电路对你有启发。不过起初看到你的头像有点怕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