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ICP TOOL和keil同时使用时候总提示要切换更新固件

楼主(2019-05-24):
之前从官网下载的最新的icp tool发现在用keil的时候要切换更新nu link固件,keil更新固件完了以后拐回来用icp tool的时候也会提示要更新固件,不更新都不能用。请问大家究竟哪个版本的icp tool 和keil可以同时使用不用切换更新nu link固件呢。我用的是这种 nu link me我用的是N76E003芯片。

楼主:
还有一点我不知道是不是软件版本不够新的缘故,icp tool开验证的时候会验证失败,不开验证的时候不会提示下载失败,但是即使下载过程中突然拔掉芯片也会提示下载成功。即使没有开验证也不能这样啊,就是说这个下载方式很不可靠。我搜索别人的帖子也发现了类似的情况,不知道还有没有人遇到这个情况,难道只有我一个人是这样?

网友:
应该是,我有个ST的烧录器也是,一年多没用,竟然没法用了,发现需要更新固件到最新版,要不然Keil里没法用了。

网友A:
换Keil版本,可以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