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V转12V,20A输出,貌似一般DCDC芯片不能搞定吧?

楼主(2019-05-24):
有推荐的吗?谢谢!

网友A:
这么大的电流,要选外接MOS的DC/DC芯片,最好是同步的,效率高,发热小。
这个芯片很多的,主要厂家都有。

网友B:
一般DCDC芯片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的电流,要选外接MOS的DC/DC芯片,最好是同步的,效率高,发热小。
这个芯片很多的,主要厂家都有。 ...

就是外置NMOS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DCDC芯片是什么。。。。

我的意思是廉价小电流DCDC外接MOS可否?

网友C:
当然可以,不少廉价芯片就是要外扩MOS的

网友B:
https://webench.ti.com/power-designer/switching-regulator/select?O1I=20&O1V=12&VinMax=50.0&VinMin=40.0&lang_chosen=en_US&op_TA=50&origin=ti_panel&refpage=http:%2F%2Fwww.ti.com%2Fdesign-tools%2Foverview.html

网友B:
现在好多厂商提供了一些工具,可以初步查看设计方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廉价小电流DCDC外接MOS可否?

一般不要用小电流DCDC改,用个专门的大功率控制器+外接MOS管,性能和可靠性有保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好多厂商提供了一些工具,可以初步查看设计方案

谢谢,感觉200多W的Buck电源,那个电感尺寸应该很大了?想找个开关频率高点的减小尺寸

xch
散热片能减小吗?效率99%还耗2W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感觉200多W的Buck电源,那个电感尺寸应该很大了?想找个开关频率高点的减小尺寸 ...

频率高了,电感发热和MOS管发热也都增加,你要在电感体积,电感发热,MOS管发热这些之间寻找妥协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频率高了,电感发热和MOS管发热也都增加,你要在电感体积,电感发热,MOS管发热这些之间寻找妥协 ...

多谢,这类耐压60V的控制器国产的有吗?查了好几个网站都没有高耐压的

网友D:
48V的,貌似电流模式的,反激电源芯片也可以用了。

网友E:
廉价外接MOS的,基本上没有超过48V应用的,还是别指望了。
48V-20A 12V,已经是一款大功率DC-DC了,直接指望芯片,还是免了吧。
外接MOS的控制芯片,至少选择60V,比如MP2908、LM5145,应该可以驱动起你这个线路。外接2N MOS管,不过貌似很贵。
经济的,直接一个3842驱动NMOS管,悬浮BUCK稳压,二极管续流,效率稍低,不过便宜不是,这也是常规车载DC-DC变换器系列常规用法。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多谢,这类耐压60V的控制器国产的有吗?查了好几个网站都没有高耐压的

最直接的方法:网购一个20A 电动车车载DC—DC,直接拆了抄,里面都是成熟的配置,什么电感多大啊,过流保护处理用什么啊,驱动怎么弄的,这个要好过你瞎琢磨。需要注意的是,一般标注20A的 车载DC,短时间确实能过20A,但是长期连续电流是没法过20A的,除非强制风冷,否则必热死,不过你自己做,这部分也是必须有冷却手段,否则没法持久工作的。

网友F:
你是要做转换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是要做转换器吗?

蓄电池电源驱动12V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48V的,貌似电流模式的,反激电源芯片也可以用了。

恒压输出的

网友G:
可以考虑zvs系列的芯片,效率高,驱动电流大

网友H:
搞好不容易 你这个明显就是一个新能源车的 12v系统工作电源方案啊

网友I:
这种一般直接用 MCU PWM控制来做成 BUCK电路

网友J:
引用 网友I:
这种一般直接用 MCU PWM控制来做成 BUCK电路

请问 您那儿合适的方案吗 可以推荐一下的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J:
请问 您那儿合适的方案吗 可以推荐一下的吗

不是很复杂啊 看你做成CC 还是CV  ,电压过高 MCU那里最好用一个隔离电源

网友F:
引用 楼主:
蓄电池电源驱动12V大电器

电动车空调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