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支持] 目标机外部供电连接仿真器终于成功了

楼主(2019-05-24):
步骤如下:
1.断开目标机电源,断开仿真器USB线
2.连接目标机和仿真器4条线:GND,SDA,SDK,VDD
3.仿真器USB上电
4.运行Keil uVision5 软件
5.编译软件
6.点击软件中 "编程" 或者 "仿真"
7.目标机上电.
8.开始 "烧录单片机" 或进入 "仿真调试" 状态.

说明:
1.VDD必须连接,仿真器供电时它输出电源,外部供电时它用来探测外部供电是否接通.
2.外部供电一定要在点击 "编程" 或者 "仿真" 后的 5s 内接通.这个是关键!
3.调试中通断开外部电源后再次连接仿真器还要先点击  "编程" 或者 "仿真" 再通电.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给技术支持耽误了一天半的时间才彻底弄明白的.这说明书写不好再加上糊涂+烦躁的客服真是坑爹呀!

附厂家文件:  UM0102_HC-LINK_工具用户手册_Ver1.03_cn.pdf 是这样写的.
外部目标板供电
在程序下载和仿真的时候,用户目标板通过外接电源供电。此时,上电顺序有严格要求:
步骤1:确认用户目标板处于断电状态。
步骤2:连接HC-LINK 仿真器和用户目标板。
步骤3:HC-LINK 仿真器和PC 通过USB 连接,绿色灯点亮。
步骤4:用户目标板接入外部电源。
此后调试可以反复下载和仿真,无须下电及重新连接。

网友(2019-07-22):
仿真过程中,变量会自动跳变吗?就像JLINK那样?

网友A(2019-09-26):
哪个u啊?2线调试,不错

网友B(2020-01-10):
说明:
1.VDD必须连接,仿真器供电时它输出电源,外部供电时它用来探测外部供电是否接通.
2.外部供电一定要在点击 "编程" 或者 "仿真" 后的 5s 内接通.这个是关键!
3.调试中通断开外部电源后再次连接仿真器还要先点击  "编程" 或者 "仿真" 再通电.

我为了这个问题也找了客服问了半天,他说的操作我就没试成功,试试你的方法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