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咨询一个关于f_mount()比较傻的问题!

楼主(2019-05-24):
当FATFS同时挂载了FLASH(spi)芯片和U盘时,f_mount(&fs, "0:", 0);系统如何知道这个“0:”是挂载flash芯片,还是挂载U盘?

网友A:
这个“0:” 后面还有个数据结构来描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0:” 后面还有个数据结构来描述的

FRESULT f_mount (
  FATFS*       fs,    /* [IN] Filesystem object */
  const TCHAR* path,  /* [IN] Logical drive number */
  BYTE         opt    /* [IN] Initialization option */
);
---------------------
哪个来参数来 区分,是什么设备?谢谢

网友A:
  FATFS*       fs,    /* [IN] Filesystem object */

楼主:
引用 网友A:
FATFS*       fs,    /*  Filesystem object */

没看明白。FATFS结构体定义里,没看出来 哪里描述 是FLASH还是USB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