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请问 华大有可以代替 STM32F103RCT6的pin2pin的吗?

楼主(2019-05-24):
请问 华大有可以代替 STM32F103RCT6的pin2pin的吗?

网友A:
听说,没有 。

网友B:
没有直接兼容的 需要重新开发,可以加我qq:57863859 详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直接兼容的 需要重新开发,可以加我qq:57863859 详聊

奥……如果需要重新开发的话 岂不是价格  异常的高了吗!

网友C(2021-12-28):
好像没有直接完全兼容ST的华大产品哈

网友D:
华大本来也不完全兼容ST的

网友E:
问问原厂代理,看看有没有完全兼容

网友F:
这个我知道的是没有完全兼容的,不过现在新出了会不会完全兼容我不知道

网友G:
重新开发吧,其实移植起来也不费劲

网友H:
完全兼容也不太现实,一般都是硬件兼容,程序移植

网友I:
有,硬件可以,得改软件

网友J:
RCT6是存储大,封装是64pin的么

网友K:
华大好像没有完全兼容ST的吧

网友L:
问问代理就知道了

网友M:
应该是没有完全兼容的

网友N:
没有完全兼容的,可以考虑用华大的HC32F460KETA-LQFP64代替

网友O:
硬件可以得自己改软件,估计也麻烦

网友O:
我们公司用了一段时间的GD,挺好的,不过现在又换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