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B带宽及其它(续)

楼主(2019-05-24):
引前帖

https://bbs.21ic.com/icview-2816260-1-1.html

前文说了-3dB带宽以及“-1dB带宽”等,下面将考虑由运放所构成的放大器的相关问题。

楼主:
运放所构成的放大器都是在极深的负反馈前提下使用的。若不考虑失调,那么由深度负反馈条件可以忽略运放自身所导致放大器的误差,放大器的增益基本由反馈网络确定。

下面将考察由深度负反馈条件缺失而导致的误差。

楼主:
运放放大器“精度”

楼主:
注意上面论述中所提及的-3dB带宽。在放大器的-3dB带宽频率点上,增益幅度不仅下跌了3dB,其受运放的参数影响也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