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小白对LDO线性稳压的疑惑

楼主(2019-05-24):
举例比如,我当前电路使用了HT7130或者622k之类的LDO线性稳压器。
而当我的输入电压等于或者略低于额定输出电压时,这是输入和输出是类似直通的关系,输入高于3V的会输出3V,输入略低一点的,则输出和输入相同的电压。
那么当我的输入电压远低于额定输出电压时,比如低于额定输出电压0.5V到2V时,那么这个时候LDO的输出电压还是和输入是类似直通的关系吗?还是说有一定的非线性的曲线呢?
这边原本产品用的电源是6V的干电池,但是现在要换成3.7v的锂电池,但是客户不同意加保护板,要求在电压较低,比如2.8V的时候还能工作。带了一个电机。所以我就在考虑需不需要去掉原本的LDO稳压,改为直接为MCU和触摸IC供电。但是考虑到电源噪音的问题,所以一直犹豫不决。

网友A:
我用过ht7550,这种输入电压低于输出电压的情形,要设法避免。ldo有一定的失效率。
避免这种情形的办法,输入电容大于输出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过ht7550,这种输入电压低于输出电压的情形,要设法避免。ldo有一定的失效率。
避免这种情形的办法,输 ...

成本限制,基本上没有什么可能再加东西。只能减东西。
像您所说的失效率,指的是如果输入电压低于输出电压是,会有一定几率让LDO损坏吗?

网友A:
是的

嘶,有点麻烦

网友A:
这种问题,对输入电压,进行采集,低于某电压,就停止工作吧。别折腾了。
电压低一点,ldo直通
电压再低,ldo内部的带隙基准,就不能工作了。ldo内部反馈回路已经无法工作了。研究他们的关系,意义不大。

内部反馈的回路无法工作,那么这个时候就等于是LDO内部的晶体管是直通的意思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成本限制,基本上没有什么可能再加东西。只能减东西。
像您所说的失效率,指的是如果输入电压低于输出电 ...

当输入电压低于输出预定电压,只要负载电流没有超过正常工作下的值,LDO不会坏掉,当输入电压低到输出的功率管都打不开了,就没有输出电压了。
但是要注意负载端,当电压低于某个值时,可能负载端不正常工作耗电就增大了,这时LDO就可能要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输入电压低于输出预定电压,只要负载电流没有超过正常工作下的值,LDO不会坏掉,当输入电压低到输出的 ...

感谢 -0-  大概了解情况了。
粗略算了一下大概总的电流,应该不会超过LDO正常工作下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