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 RS485加保护带来的故障

楼主(2019-05-24):
因为主控板与电表通信,买的是网上小的单相交流电表,用一段时间后RS485通信会干扰主控板与SIM800C之间的RS232通信,引起发送数据不完整,服务器收不到,最后电表通信还坏了。
昨天在A、B信号之间加SMBJ6.8CA,结果一上电把MAX485芯片通信RO/DI/RE/DE/A/B对地基本短路了,SP3232E芯片的TTL接收端对地导通电压只有0.6V了,5V上拉不了了,还好单片机没事。
我早上还专门量了A、B之间的信号,最大电压不超过±5V,跟接口最大±6V要求一致,但怎么会把DGND搞出问题了?重新换了通信芯片,完了刚测试一段时间,关了一次电,一打开RS232通信又坏了。
没办法我又改成A、B对地之间接SMBJ6.8CA,昨天我还看资料,A、B对GND电压范围-6V~12V,我没有SM712,看帖子和资料推荐电路有这样用的,想试试,结果一上电MAX485芯片对地基本短路,不仅与SIM800C之间通信的SP3232E坏了,与屏通信的SP3232E也坏了,我就日了,不该信网上的资料,我都不知道怎么会选6.8V的TVS管,难道他们用就没事吗?只有用SM712了吗?

楼主:
我实在找不出原因,然后我看了下之前买的货,是国产0.23元的便宜货,我的眼泪。

网友A:
A、B信号之间加SMBJ6.8CA         这个绝对没问题,在于你系统其它的问题, 485通讯与组网有关系,你没有描述清楚,不好判断,(为什么有232?还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A、B信号之间加SMBJ6.8CA         这个绝对没问题,在于你系统其它的问题, 485通讯与组网有关系,你没有描 ...

RS485直接接的电表,之间就是匹配电阻120Ω。RS232使用在控制板上做的TTL转RS232信号,单片机与SIM800C通信。和保护地之间加了磁珠的。电源是开关电源输出的。5V是DC-DC转换的。实在找不出原因。

网友B:
可能是你带电插拔的原因?

网友C:
A,B 并非 TXD, RXD, 你的通信可能地线有问题. 不能怪这些芯片

网友D:
首先,SMBJ6.8CA的TVS二极管就不存在,这颗TVS管完全是伪劣品。其次,脉冲功率600W的TVS二极管实际脉冲可以过3KV(10/700uS)测试。

网友D:
TVS二极管在线路板上与被保护线路并联,当瞬时电压超过电路正常工作电压后,TVS二极管便发生雪崩,提供给瞬时电流一个超低电阻通路,其结果是瞬时电流通过二极管被引开,避开被保护器件,并且在电压恢复正常值之前使被保护回路一直保持截止电压。当瞬时脉冲结束以后,TVS二极管自动回复高阻状态,整个回路进入正常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