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分压检测电压电流问题

楼主(2019-05-24):
本人使用STM32一个IO口检测经过LDO后输出的5V电压来检测是否掉电,检测电路是使用的电阻分压,但是出现了好几片CPU的IO口被烧坏现象,请大神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没加保护电路呗,和尚头上的虱子明摆着。

楼主:
用示波器查看了LDO输出的5V电压很稳,纹波也不大

网友B:
楼主请说详细一点,IO烧坏是什么现象,知不知道什么时候烧坏的,相关的设计原理图,这些必要的信息要提供一下的,要不然别人只能猜测

网友A:
STM32没电的时候,LDO输出再稳也会烧。

楼主:
STM32 检测电压的那个管脚烧坏,变成半高电平,芯片还能正常工作,3.3V的单片机,我串的电阻限流后只有1MA的电流了,电压分压后进入IO口的也只有2.5V左右,为什么烧坏IO接口不是很明白,没有找到原因

楼主:
R17和R25就是分压电阻,中间引出的线就是检测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32没电的时候,LDO输出再稳也会烧。

LDO后面还有一个LDO提供3.3V电源给CPU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请说详细一点,IO烧坏是什么现象,知不知道什么时候烧坏的,相关的设计原理图,这些必要的信息要提供一 ...

烧坏没有固定的时间和规律

网友C:
采样电路,再串个电阻,并个稳压管。电阻10K。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采样电路,再串个电阻,并个稳压管。电阻10K。

不是采样,只是用于电压掉电的判断

网友C:
掉电检测,不是有低电压中断吗,还折腾这个。
再说,掉电电路应该在ldo前面呀。
你搞个电阻在ldo后面,加速掉电

网友D:
2个电阻值放大20倍

网友E:
一楼的怎么是个DCDC,不是什么LDO?
这个 PowerOk 信号是不是从电源板分压后走了比较长的线才到MCU的IO口?会不会有比较强的干扰什么的,这根比较长的线感应的干扰打烂了IO口,或者带电插拔弄出毛病

网友F:
是那些IO烧坏了?
你是如何确定与5V检测有关的?

网友G:
这个IO口损坏的主要原因应该你的DCDC启动瞬间高压引起的

网友:
分压电阻值大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楼的怎么是个DCDC,不是什么LDO?
这个 PowerOk 信号是不是从电源板分压后走了比较长的线才到MCU的IO口? ...

整个PCB都是低速信号,也没有高压,电源部分单独布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那些IO烧坏了?
你是如何确定与5V检测有关的?

这个两个电阻去掉,换个CPU,长期工作都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IO口损坏的主要原因应该你的DCDC启动瞬间高压引起的

我也是这样分析的,现在使用两个100K分压,暂时用一下,准备改版,用光耦来检测

光耦隔离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那些IO烧坏了?
你是如何确定与5V检测有关的?

去掉这两个电阻,换CPU后长期工作,反复上电都没有问题

网友H:
楼主为何不把分压电阻放在12V那里呢?或者用TL431         用示波器看一下电感那里上下电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为何不把分压电阻放在12V那里呢?或者用TL431         用示波器看一下电感那里上下电的电压。 ...

5V后面我需要加备用电池,加了一个二极管后和的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