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震动台推荐

楼主(2019-05-24):
请教,有没有震动台推荐,用来仪器(长宽高50厘米内)震动测试。
淘宝买的经常坏掉

网友A:
振动台算是大型设备了,淘宝买肯定不靠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振动台算是大型设备了,淘宝买肯定不靠谱啊。

还是淘宝买,下面人调研好了,也就几千块。不知道其他渠道,这个东西用的少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是淘宝买,下面人调研好了,也就几千块。不知道其他渠道,这个东西用的少吧 ...

一般军品按照GJB150b有振动测试要求,会用振动台进行产品测试。以前用东菱振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军品按照GJB150b有振动测试要求,会用振动台进行产品测试。以前用东菱振动的。 ...

谢谢,我去看看了解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是 多层的。 一次可以放更多的仪器

现在量不大,量大可能要考虑这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量不大,量大可能要考虑这些

叠起来测试可能会有问题:叠加结构的机械谐振频率和单个结构的谐振频率会不同、叠加结构造成的振动能量损耗等。一般这种测试都是定型试验中的测试项目,产品定型后就不会挨个测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叠起来测试可能会有问题:叠加结构的机械谐振频率和单个结构的谐振频率会不同、叠加结构造成的振动能量损 ...

谢谢,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