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ll和Zero 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9-05-24):
如题。最近看英文书翻译遇到问题太多了。

网友A:
null是没有使用,不存在;Zero是为0,就是0

网友B:
用集合来表达
null代表{}
zero代表{0}

网友C(点评):
这个解释棒棒哒

楼主:
本人见识短浅,虽然英语过了4级然而还是那么菜**。

网友D:
C中,NULL主要用来对指针变量的初始化,就是空指针,zero就是0

网友E(2019-09-20):
Null为空
Zero为零

网友F:
既然这个版块是模拟电子,那么null应该翻译成“零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