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通过三极管控制MOS管通断(控制12Vdianyua)请教,附原.....

楼主(2019-05-24):
此原理图是否可以达到控制12V电源的目的,

网友A:
MOS管别用错,这样用,必须是P MOS管,而栅极100K实在是太大了,几K怎么说都是要的,哪怕是做直流开关用。
STM32复位状态,IO是输入模式=悬浮,因此为了复位过程开关不误动,接一个合理是下拉是一个常用手段,可以确保实现自己的目标,作为驱动Pmos的管子,管子Hfe怎么说都有几十倍,所以基极电阻用得太小了,没意义,白白增加功耗,还增加管子饱和度,直接2个10K并联基极串联到单片机就OK了。
整个线路基本思路和连接没任何问题。

楼主:
2个10K并联基极串联到单片机?这个没有看明白,谢谢!是图上的意思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2个10K并联基极串联到单片机?这个没有看明白,谢谢!是图上的意思吗?

是这个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S管别用错,这样用,必须是P MOS管,而栅极100K实在是太大了,几K怎么说都是要的,哪怕是做直流开关用。
...

感谢!

网友C:
建议查一下你用的MOS的datasheet,看Vgs是否允许12V?
一般低压MOS的Vgs很少有超过10V的。
如果不允许12V,需要在栅极和R21的节点串联一个电阻到三极管C极,阻值选取原则:当C极拉低时,保证R21两端的分压小于MOS管最大Vgs值。
为保证可靠开关,电阻值在不超过额定功率前提下尽量小。

说到点子上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建议查一下你用的MOS的datasheet,看Vgs是否允许12V?
一般低压MOS的Vgs很少有超过10V的。
如果不允许12V, ...

PMOS管的DS之间不用串一个电阻吗?因为如果PMOS管的D极输出电压(VCC_12V_OUT1)接一个很重的负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查一下你用的MOS的datasheet,看Vgs是否允许12V?
一般低压MOS的Vgs很少有超过10V的。
如果不允许12V, ...

这款SI2309  VGS=±20V
之前的AO3401 VGS=±12V 确实不合适

网友E:
这种驱动方式没有问题的,换个Vgs大一点电压就可以

不用换,三极管集电极串个电阻就行了

楼主:
实际过程中使用下图,但是当电压高于8.5V(根据后端的供电设备不一样此电压有所改变,但最大供电功率不超过350mA)单片机输出引脚有低电平输出,导致输出电压不稳定,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Pmos(SI2309 VGS=20V)管VGS合适,为何输入电压高导致输出电压不稳定?一直没有找到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实际过程中使用下图,但是当电压高于8.5V(根据后端的供电设备不一样此电压有所改变,但最大供电功率不超过3 ...

线路没问题,单片机有低电平输出,当然会导致输出电压波动。
这个要启动负载,单片机必须稳定输出高电平,而且,采用此类驱动,VCC12V电压和单片机动作,正常情况应该没有任何联系,试着寻找是不是有别的什么信号在VCC升高后,会触动单片机发出错误指令。

网友F:
PMOS是这样驱动的吧,电阻位置不对。
这两个电阻比例要好选择,要考虑si2309 的门槛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F:
PMOS是这样驱动的吧,电阻位置不对。
这两个电阻比例要好选择,要考虑si2309 的门槛电压
...

需要在栅极和R16的节点串联一个电阻到三极管C极,阻值选取原则:当C极拉低时,保证R16两端的分压小于MOS管最大Vgs值。为保证可靠开关,电阻值在不超过额定功率前提下尽量小。请问这是一个意思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实际过程中使用下图,但是当电压高于8.5V(根据后端的供电设备不一样此电压有所改变,但最大供电功率不超过3 ...

查下其它原因吧

网友H(2019-08-31):
实在忍不住了,R16换成100K,不放心电源输入的突变的话,再并联一个上﹣下+的稳压二极管,稳压值10V~15V均可(根据MOS的Vgs值),这样的电路随便艹!

网友I(2020-09-01):
请问以上电路换成24V供电能使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