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使用MPLAB X开发AVR – 从头写一个C程序框架

楼主(2019-05-24):
从新建一个空白程序开始,从头写一个程序框架,能有助于更好的理解MPLAB X开发环境所提供的各种编程资源。

1. 新建一个空白程序。其项目属性如下:

2. 新建main.c文件
在Projects列表页面中,选中项目名称,点右键,通过弹出菜单,新建main.c文件。
Main.c中默认已经有了几行代码: 包含xc.h头文件和主函数main()。

3. 头文件结构
在main.c文件编辑区,右键,Navigate -> View Includes Hierarchy, 可以查看xc.h,以及下层包含的头文件。

当前main.c文件的头文件包含结构:

xc.h 头文件中,主要是对cci.h 和avr/io.h进行了包含,并且定义了使能/禁止中断的宏定义。

Avr/io.h文件,是通用的“索引”型头文件,对各个AVR器件的头文件进行了条件包含。

Iotn817.h 文件具体定义了ATtiny817芯片的IO口,外设寄存器等信息。

4. IO口操作

    PORTA.DIR = 0x55;
    PORTA.OUTSET = 0x55;
    uint8_t pinvalue = PORTA.IN & 0xAA;
    PORTA.OUTTGL = 0x55;

数据类型uint8_t 是标准头文件stdint.h中定义,根据上面的头文件结构,已经包含,所以不需要再进行包含。

5. 中断
-        包含中断头文件
#include <avr/interrupt.h>

-        中断处理函数:
ISR(NVMCTRL_EE_vect){
//添加中断处理函数代码
}
-        中断使能函数 ei() 或 sei().
-        中断禁止函数 di() 或 cli()

6. 延迟

-        定义 F_CPU 宏为系统频率
#define F_CPU 33333333 //3.3MHz

-        包含延迟头文件
#include <util/delay.h>

-        使用延迟函数
    _delay_ms(1000);

7. FUSE

FUSES =
{
        .APPEND = 0,
        .BODCFG = ACTIVE_DIS_gc | LVL_BODLEVEL0_gc | SAMPFREQ_1KHz_gc | SLEEP_DIS_gc,
        .BOOTEND = 0,
        .OSCCFG = FREQSEL_20MHZ_gc,
        .SYSCFG0 = CRCSRC_NOCRC_gc | RSTPINCFG_UPDI_gc,
        .SYSCFG1 = SUT_64MS_gc,
        .WDTCFG = PERIOD_OFF_gc | WINDOW_OFF_gc,
};
Fuse结构体定义在iotn817.h中

网友A:
这个教程不错哦!

网友B:
正在学习中,不错的资料。我开始建立了一个空白项目,但编译没有通过,应该是有那里没有选择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在学习中,不错的资料。我开始建立了一个空白项目,但编译没有通过,应该是有那里没有选择好。 ...

用的工具版本对吗?
版本要求见下面的帖子:

https://bbs.21ic.com/icview-2815420-1-1.html

网友C:
atmel studio 以后不更新了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的工具版本对吗?
版本要求见下面的帖子:

对照您的帖子检查了,IDE及XC8的版本符合要求,AVR GCC是不是与XC8二选一的,MCC下载解压了,还不清楚如何使用。
我新建项目编译提示如下图,提示没有安装XC16工具,是不是我安装的是XC8,而新建项目选择的是XC16,所以出错。

网友B:
    从项目属性中看到其编译器工具链指向XC16,我不知道如何修改成XC8.

网友D: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学习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从项目属性中看到其编译器工具链指向XC16,我不知道如何修改成XC8.

dsPIC33是16位的MCU, 当然需要XC16编译器.楼主讲的是AVR开发,AVR是8位MCU.

网友F:
实在是酷毙了

网友G:
AVR 还有活力?

网友H(2025-05-27):
从空白项目做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