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向各位寻一款MCU

楼主(2019-05-24):
要求自带3通道24bitADC,自带2通道DAC,36KB以上RAM,256KB左右flash,性能和cortex-m3类似就行,各位有什么推荐吗

网友A:
24的好像st的没有

网友B:
st的好像没有啊

网友C:
这么多位数的adc 好像没有呀

网友D:
24Bit ADC,你得去ADI或TI找找看,如果是外置ADC+ARM可能会比较好找一点。

网友E:
帅哥,24bit ADC是真没有。要是考虑成本,可以换国产北京兆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