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混合编程嵌入汇编

楼主(2019-05-24):
   在程序中嵌入了汇编试了试,
1、最后一条指令告错,提示为:符号“MOVLF”定义了多次 ,为什么?
2、嵌入汇编不了包含.h文件吗?代码如下;
   asm("nop");
   asm("movlw 0x0f");
   asm("movlf Freg1");
   asm("clrw");
   asm("movlw 0xf0");
   asm("movlf Freg2");

网友A:
将立即数L移入F寄存器

网友A:
那还是别用汇编了,全部C

网友B:
汇编没学过啊,不知道混合怎么搞。

网友C:
"movlf"?这条指令是你自创的吧?对于PIC只能movlw,再movwf。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那还是别用汇编了,全部C

汇编的效率比C高多了。同样的PID控制汇编的运算速度是C的10倍。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汇编的效率比C高多了。同样的PID控制汇编的运算速度是C的10倍。

你调用 DSP的库效率也很高

网友F:
我怀疑你的Freg1, Freg2识别不出来的把?
另外, 确定有MOVlf 这条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C:
"movlf"?这条指令是你自创的吧?对于PIC只能movlw,再movwf。

可以用,编译过了

网友G:
楼主分享一下,怎么搞的

网友G:
说说看,让那些说你用错指令的人汗颜一下。

网友H:
xc编译器,嵌入汇编,语句多可用#asm  ..... #endasm

网友I:
对汇编不熟,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