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一篇贴

楼主(2019-05-25):
   这篇贴写我自己的实验结果,我的实验结果没有能显示出测的温度值,直观的错误就是ADC0804的八个数据口输出的数据全部为0,我的ADC0804和单片机的P1口相连,当两个不连接时P1口是带高电平的,这个我用LED灯测试了两种情况(为0时LED全亮,为1时LED全灭),而程序方面我根据书上的ADC0804使用方法编写程序,包括命令引脚转换后的延时也有,时钟我用单片机定时中断给,时间也在ADC0804时钟范围内,LM35直接接ADC0804的Vin+,而Vin-接地,但不知道自己哪里错了。是没有接放大器的缘故吗,可是我看LM35的输出电压在ADC0804Vin+的接受电压范围值内,就是可以对上的意思。如果有人懂得话,欢迎指点我一下。

网友A:
ADC输出全0,说明ADC没有正常工作或者AD输入电压为0,你这里Vin测量过在正常电压范围,那么ADC如果被正确驱动的话,应该有个读数会出来,现在只能说明ADC工作不正常。至于原因在哪,还需要你自己检查线路是不是对,CS、WR、RD、CLOCK时序配合等问题。

好的

网友B:
估计是时序问题。
并不是说程序完全一样就能正常运行,程序要和硬件配合好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时序问题。
并不是说程序完全一样就能正常运行,程序要和硬件配合好才可以 ...

嗯,我知道了,会去再看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