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1] STLINK供电有问题

楼主(2019-05-25):
我搞了一个STM32L151C8T6的板子,用3.3V纽扣电池供电。可是电池没啦,
用STLINK供电,本来应该是3.3V,可是拿万用表一量,竟然4.77V,偶尔8、9V。
这是什么情况?谁遇到过?谢谢!

网友A:
ST-LINK有3.3V和5V的输出引脚,您是接在哪个引脚上了?会不会是ST-LINK本身有问题?若有条件则换一个试试看。

网友B:
万用表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LINK有3.3V和5V的输出引脚,您是接在哪个引脚上了?会不会是ST-LINK本身有问题?若有条件则换一个试试看 ...

接到3.3V上了

网友C:
stlink电源从USB来,怎么可能超过5V,万用表坏了吧?

网友D:
vcc你连接到哪里去了

网友E:
怀疑是万用表有问题吧

网友F:
用示波器量量看

网友G(2019-10-15):
st-link不供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