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
请教一下,这个图是不能振荡吗?还是图不对?

楼主(2019-05-25):
C:\Users\wangz\Desktop

楼主:
怎么放图啊

网友A:
不行仿真一下看看

楼主:
求大神看一下,要求的是电源电压12v 工作频率12MHZ

网友B:
C1 C2用那么大,环路增益不够了

楼主(点评):
就是f=1了是吗?

网友C:
此电路原理上没有问题,但元件的接法不大好。
C3没有用处,可以去掉(短路),因石英晶体对直流来说并不导电。
石英晶体最好是接在三极管集电极与基极之间。
L1用处不大,因10uH电感在12MHz频率下感抗754欧,大约为R4的1/3。L1可以短路掉。
如8楼所说,C1C2应该用得小一些。

楼主(点评):
电容参数怎么取值?

楼主:
引用 网友D:
X1改接串联到C4或取代C4。可看张版主旧帖子,X1不能并联到输出,这样根本沒法定频。现在电路去掉X1必須会振 ...

书本上的原理图不就是这样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书上石英晶体都是有连接到基极,其余的只有输出微小信号否则杂波多且可能不定频。 ...

那晶体取代c4,基级并联一个旁路电容后 其余的电容值需不需要修改?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晶体取代c4,基级并联一个旁路电容后 其余的电容值需不需要修改?

我曾发过一帖《考毕子振荡电路及一些派生出的振荡电路》,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点评):
谢谢,可是把线圈取掉后,计算RC和Re的值就是一个是2k一个是1k为什么要小一点?

网友C(点评):
回复 楼主: 此电路,发射极是输入端,集电极是输出端。发射极的输入阻抗远小于集电极的输出阻抗,所以首帖图中C2应该容量大一些,C1容量应该小一些。同样,R4应该大一些,R5应该小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