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电容漏电问题

楼主:
现在遇到电容漏电问题,导致静太电流大,钮扣电池供电3V,蓝牙NRF51801  工作发射时VCC有点抖动5mS,电源并了MC16-0402 /4.7uF 6.3V,MC13-0201/1uF 6.3V, 蓝牙芯片工作时 导致这两个电容漏电,不工作是静态电流大。为什么会导致电容漏电。

网友A(2019-05-25):
抖动不确定是不是漏电的原因啊     是电源输出稳压不稳还是后级造成的

网友B:
你用的是厂商的方案吗?掉电应该是蓝牙广播导致的吧?你可以测量一下消费电流看看

网友C:
发生drop的根本原因是你电池的峰值输出电流小于瞬时消耗电流(常见于无线电发射时),好比你用瓢舀洗脸盆里的水和舀大海里的水,水面变化大小。  贴片电容才不会那么容易漏,大容量电解电容倒是会漏些。

把3V接到一个数字稳压源上,你再看看波形会不会抖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发生drop的根本原因是你电池的峰值输出电流小于瞬时消耗电流(常见于无线电发射时),好比你用瓢舀洗脸盆里 ...

发生drop的根本原因是你电池的峰值输出电流小于瞬时消耗电流(常见于无线电发射时)------这个啥意思 最大就是电池输出啊  怎么会出现比电池输出电流大的情况?

楼主:
发射是瞬间电流为12mA, 问题是什么原因损坏了滤波电容,休眠时有1mA的消耗。

网友E:
纽扣电池瞬间12mA电流,电压会明显下降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