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专区]
基于赛元触控学习评估板的开发心得

楼主(2019-05-25):
一、首先下载安装SOC Pro51软件,整理下载的文件,发现有两个版本:

先安装v4.16版本,安装完成后却打不开SOC Pro51软件:
进入SOC Pro51的安装目录,发现可执行文件为:Program.exe,而桌面快捷方式指向的文件名为:SOC Pro51.exe,所以从快捷方式打不开SOC Pro51软件,直接运行Program.exe可正常启动SOC Pro51软件。删除v4.16版本后,重新安装v4.15版本,则无上述问题。

将SC LINK连接到电脑USB口,打开SOC Pro51软件,先升级固件和更新MCU库,升级后:

      另外,如果SC LINK连接的是电脑,SC LINK的VDD可给目标板供电;如果SC LINK连接的是充电宝,则只有在按下离线烧录按钮时VDD给目标板供电,烧录完成后及其它时间VDD无供电输出。
      如果要使用充电宝通过SC LINK给目标板供电,需将原目标板连接SC LINK的VDD插脚的连线改接到SC LINK的5V或者3.3V插脚,但这时是不能自动烧录目标板的。

二、四款触控板中,只有LB1010弹簧感应的板子上焊有C4、C5、C6三只电容,如果作为高可靠性触控应用,触控输入通道是要接这个电容的;如果作为高灵敏度应用,则这个电容也可省略不用。

个人觉得颜值最高的就是LB1013胶圈感应的板子,黑色胶圈是一种导电胶圈,用万用表测量胶圈两边,有数百欧的电阻:

按《赛元SC92F_93F系列TouchKey MCU 应用指南v1.3.pdf》介绍的方法把《高灵敏度触控静态调试烧录码》烧录到芯片,启动Touch Key Tool Menu,指南里的介绍很详细,按步骤几分钟就把配置信息生成导出,再把配置文件加入工程编译就可以了。

TouchKeyScan()函数返回的32bit按键位标志值如下表所示,某位为1表示该触控通道按键有效。

在官方的DEMO代码里,返回的按键位标志值放在exKeyValueFlag,如果在其它应用中使用了其它触控通道,按照指南里的这个表将相应的位标志值转换成自己的键值再处理就可以了。

按键增加连击功能:注释掉第114行,增加第125行,如果触控按键扫描周期为10ms,每扫描25次处理按键一次,则连击速度约为250ms/次,如下图:

三、LB1014 隔空水位检测实验
1.      将水位检测评估板连接串口板,将串口板插入电脑

2.      打开水位调试软件SCW8916B_Tool V1.0,点击【检测串口】,【打开串口】;

3.      评估板重新上电,8秒内点击软件【自检】按钮;

4.      水杯不要装水,评估板重新上电,8秒内点击软件【校准下水位】按钮;

5.      水杯装满水,评估板重新上电,8秒内点击软件【校准上水位】按钮;

6.      校准完成后软件的两个水位通道指示为红色,表示满水

7.      将水杯倒空,两个水位指示为灰色,慢慢往水杯里加水,当水位覆盖PCB超过2/5时CH1指示红色

8.      当水位覆盖PCB超过4/5时CH1和CH4指示红色

四、 这是初次接触赛元的产品,通过这次学习和测试,感觉赛元的触控调试和水位检测调试还是比较方便的,通过赛元的专用调试软件,就算是新手也很容易掌握。

微信名:wzxc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