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专区] 基于赛元LB1010等四款触摸按键学习板使用心得

楼主(2019-05-25):
四款触摸按键的学习板,使用了不同的隔空距离,不同的介质,所以分成了四个型号,LB1010----LB1013.发过来的时候,板子上的固件已经调好了,可以直接看到触摸按键的效果。我们要重头来,学习它的调试参数确定过程。
安装赛元的一系列调试软件和插件就不好了,那是必须的。参考官网上文件都可以装载好。赛元官网上的各种说明文件做的还是很齐全的,并且做了总结归纳,这一点必须要赞一个。
我们根据官方的《赛元SC92F_93F系列Touchkey MCU应用指南》说明文档,一步步就可以完成整个调试整 合过程。
要在学习板上调试参数,必须先要学习板上烧录上官方提供的静态调试烧录软件。就是这个:

一个是高 可靠性的,一个是高灵敏度的,分别对应的高可靠和高灵敏度调试软件。先使用高灵敏度的调试。
用SOC PRO51将高灵敏度的静态调试代码烧进去。
然后就可以在TOUCH KEY TOOL MENU里进行调试了,选择高灵敏度调试。

根据《赛元SC92F_93F系列Touchkey MCU应用指南》中的指导,一步步调试三个通道。
调试好之后可以导出得到一个S_TouchKeyCFG.H的配置文件。
下一步把这个文件用到实际的KEIL工程中去就可以了。
把官方提供的  SC92F8463B_8462B_8461B触控库资料  里面有空的DEMO,拷一个出来。
用前面配置得到的S_TouchKeyCFG.H文件替换掉DEMO里面LIB 文件夹下的同名文件。
然后在MAIN文件里面做一些修改:
根据原理图来改:

编译后下载,可以实现按一下对应的LED翻转一次。
这次实验的代码在3款学习板上有效果,另一款板子上没有效果。
这三款板子按键都有效果。

在另一款板子上做高可靠性调试,同样的,需要先烧录进去高可靠性的调试烧录码。
然后在TOUCH KEY TOOL MENU中选择高可靠性调试。
根据说明,一步步调试下来。这种调试方式还没有能直接导出文件来使用,需要自已记住一些参数。所以感觉没有高灵敏度调试那么方便,而且还需要一些经验。第一次调出来的参数可以不怎么符合要求。

这些参数需要自已在S_TouchKeyCFG.H中进行修改了。
然后在KEIL中修改的工程是一样的了。

这个参数配置不怎么好,有一个按键不怎么稳定,有误触发的情况出现,其它两个还好。

微信:wang1545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