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 ADC多通达转换问题

楼主(2019-05-25):
碰到个问题,做ADC多通道转换的时候,ADC转换结果得到的一直是第一次设定的通道的结果,后面修改其它通道得到得结果都是第一次通达结果

网友A:
哪个芯片,看看官方提供的有多通道的例子没

网友B:
应该没有设置对,找个例子看看。

网友C:
每次切换ADC通道后,都需要等待足够的采样时间,来把采保电容(Chold)上的电压充或放到跟新通道电压一致,再启动ADC转换(ADGO/DONE = 1)。

网友D:
可能是通道配置没有对,也可能是采样保持时间不够

网友E:
是不是没切换通道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