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国产的有串口( Uart )透传的芯片吗?

楼主(2019-05-25):
我目前使用的这种模块,比较方便。只要预先设置好频道和Uart相关参数。在实际使用中只管Rx和Tx的发送就可以了。
比较容易用。但目前我的问题是,这种模块是集成天线的(如下图)偏偏我目前需要放在金属锁体里,信号传输不好,需要外接天线,所以这模块不太适合了。
而且该模块相对的来说还是有点大(或者说不适合我们的主板(我们的pcb是细长条形的))
因此想过干脆用芯片自己试一下设计好了。
基于目前国内外环境的问题,还是希望尽量用国产的芯片,不知大家有没有什么推荐呢?
(其实国产的2.4G芯片也不少的,可惜多是spi通讯,而且初始配置较为麻烦,还是希望能有这种直接只管Uart部分发送的芯片)

不知国产的有没有这种芯片呢?

也补充一下,这个 模块可是有相当大的成本优势.........

继续补充......呃,不如直接这样问了,目前国内生产2.4G的芯片的厂家有那些呢?我目前只找到
NST、东软载波微电子、中科微。那还有谁?

楼主:
其实这模块的芯片我是也找到的,是叫“BK2461”
问题是上这芯片的官网,感觉就像是个外国网站的(没有下载资料或资源提供,也只有英文介绍),所以我还是希望能尽量选择能为国人服务的国产芯片厂商好了.............

网友A:
BK2461,BK2533……很多都能实现你的需求。本质是个带MCU内核、串口和2.4G收发器(兼容nRF24L01)的SOC。

楼主:
引用 网友A:
BK2461,BK2533……很多都能实现你的需求。本质是个带MCU内核、串口和2.4G收发器(兼容nRF24L01)的SOC。
...

是的,但目前我找到这个公司的全是英文,拿到的文档也全是英文。我是担心这个不是国产来的.........

网友B:
MCU+RF芯片 不可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MCU+RF芯片 不可以么?

当然可以了。我目前也是mcu+模块的。
我只是想那种简单使用的芯片。就像我上面说的那种,直接只需要管理Uart这部分发送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我用电脑上usb转串口也能做到收发送数据,不像其它2.4G芯片那样麻烦,每次重启后要mcu来对寄存器初始化一大堆数据才运行.......)

网友C:
不是有zipbee协议版本的串口透传吗?就是传输速率可能有些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有zipbee协议版本的串口透传吗?就是传输速率可能有些低

这个与协议无关吧?我目前想要的是一款芯片.....

网友D:
这个可以外置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可以外置天线

这个也早找过了,除了价格相当惊人外,最大的硬伤是尺寸过大。之前那个模块还可以塞到我们的小锁体内,这个直接比我们的锁体还大.....
因此我们综合考虑后,才想要一款芯片,自己开发无线部分......对了,功耗也不太行。最低待机也要80uA....上面那个可是10uA左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自己用无线MCU设计个透传板子不就OK了!绝对可以做到蓝牙适配器的大小!

是的,于是回来原来的那个问题。
有国产的芯片介绍么?

楼主:
找到了,我总算是明白SOC的定义了。有几款带soc的无线芯片,基本上等于必带串口的了!!!!

网友F:
自己做射频容易被坑, 你要和天线厂配合, 如果你没有, 还是别做了, 做出来成不了产品.

网友G:
楼主可能不知道,现在很多国产的芯片,就喜欢用英文的datasheet,中文的还不一定有。BK2461的手册上写的公司地址在上海

网友H:
引用 楼主:
找到了,我总算是明白SOC的定义了。有几款带soc的无线芯片,基本上等于必带串口的了!!!! ...

啥叫“有几款带soc的无线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可能不知道,现在很多国产的芯片,就喜欢用英文的datasheet,中文的还不一定有。BK2461的手册上写的公 ...

我上面说的 NST、东软载波微电子、中科微。均带有中文说明书,还能在官网下载。
其实某些厂商喜欢用英文我是知道的,所以也有觉得不爽的地方...........
而且这次可好了,贸易战洋大人不带他们玩了,英文说明书不知给谁看了,反正我现在能用带中文说明书的都尽量用的.

网友I:
楼主是智能门锁还是共享车锁?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是智能门锁还是共享车锁?

类似智能门锁吧,不过看成普通的用户门锁也可行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当然可以了。我目前也是mcu+模块的。
我只是想那种简单使用的芯片。就像我上面说的那种,直接只需要管理U ...

个人感觉内带MCU的RF芯片比MCU+RF还贵。

网友J:
都是大佬,NB

网友K:
乐鑫不是一大把吗,直接用他们的ESP-WROOM-02,或者自己用他们的芯片直接onboard。

网友L:
曾几荷时,2.4G模块是NRF24L01P的天下,为此,北欧的Nordic蓝牙芯片制造商应该赚的盆满钵满了吧。
后来,台湾的出来一款SI24R1,功率高了7dB,其他是完全替代,这款台湾芯片现在也有不少模块采用。
你这个模块,用的就是正宗国货,深圳博芯科技的BK25XX  24XX系列2.4G芯片
BK2461:
2.4GHz ISM 频段无线收发器
接收灵敏度达-95dBm
集成低功耗51MCU  OTP版本 内置PA,
输出功率达12dBm
多达5 路PWM
提供QFN24(4x4)和SOP16 两种封装方式。
目前市面上性价比高的2.4G模块,无一例外,都是这家公司芯片做的,这种东西啊,中国人做了,外国人睡觉去吧。

网友M:
楼主,你那个BK2461,是上海博通(俗称小博通的那家公司)出品的,2.4G的收发芯片。

我们家有代理一款国产的433透传模块,功能跟你说的一模一样,仅仅只是频点字啊433MHz而已。有兴趣的话,加我QQ/微信聊聊吧: 172792508。谢谢!

网友N(2019-08-07):
楼主可以关注下CH9141蓝牙串口透传模块,支持BLE4.2,功能齐全,配置也简单。资料在他家官网(wch.cn)搜索就ok了.我也刚了解到的,申请了样板,最近发个测评贴。

网友C(2020-01-22):
引用 楼主:
类似智能门锁吧,不过看成普通的用户门锁也可行的。

你把这个天线拆了,换上接口接个外置天线不久好了